[电脑] 笔记本电脑某几个按键失效了,为何会这样?

楼主(2023-07-05):
是里面的元器件坏了么?
是否有办法修复呢?
如何修复?

网友A:
键盘一般是薄膜电路,断点位置决定会影响几个键。
笔记本键盘一般是更换。
修的话也不是不可能,拆下来看断点位置的情况。
方便下手操作,不影响其他走线,只要割开两层薄膜,点上一点导电银漆,就可修复。
拆修笔记本键盘是很麻烦的事,你不怕烦又有动手能力,可以尝试。
如果动手能力一般,劝你放手。
要么换键盘,要么插USB键盘对付用。

网友:
楼上说的是最省钱的解决办法,也么直接换本吧

网友B:
也有可能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
我的笔记本就是键盘几个按键不行了
买了同型号的新键盘换上就好了
修起来太烦,没有机械键盘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盘一般是薄膜电路,断点位置决定会影响几个键。
笔记本键盘一般是更换。
修的话也不是不可能,拆下来看断 ...

你修复过薄膜电路么?

网友:
供参考,键盘薄膜修复案例
嗯,十多年前修过。

网友:
可以网上买个键盘 有快捷又好用, 拆卸注意别拉断  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排线接触不好。

插拔了好几次,没用

网友:
为何会这样?因为你经常欺负它们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