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又淘到一个超小型收音机

楼主(2023-07-05):
这种收音机连同这个我好像有六七只了。

网友:
咋用 ???这入耳的??

网友:
am专用收音机

网友A:
是FM的就好啦,AM的现在台比较少。

网友:
里面是芯片还是分立元件?

网友:
这东西有点年头了,你怎么套到的

网友:
这么小能收到电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FM的就好啦,AM的现在台比较少。

效果还不好

网友:
套圈套到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小的

网友:
你咋这么有才,我都没想到。

网友:
不错,可以新鲜一段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FM的就好啦,AM的现在台比较少。

fm也都是广告

网友:
对的,我这里有个评书台,还有个音乐台,还可以听听。

网友:
这造型真别致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小巧mini的收音机。。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个好小啊,第一次见

网友:
要是有FM的话也弄一个玩玩

网友:
AM的台是有,看这个小东西没几个零件,估计品质应该都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