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0年的三星RSH1VTPE冰箱冷藏室不凉 自己去冰

楼主(2023-07-05):
(图片)

网友A:
这种冰箱好像是有个加热管防止结冰的吧,所以非常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冰箱好像是有个加热管防止结冰的吧,所以非常费电?

一般设计是这样的,风冷型的,基本上都会使用辅助加热化霜。
不知楼主这款,是没有自动化霜装置?还是坏掉了?

网友:
为啥我海尔风冷无霜都用10年了,制冷效果还好好的

网友:
冰箱密封条老化 密封不严 也容易结冰

网友:
  你拆开看看,找找,是冰箱化霜定时器坏了,具体在那里我不知,我20年的东芝冰箱在后面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全智能除霜冰箱,

网友B:
排查一下这个电热管,它是负责除霜,如果它坏了,才会有你这种现象。我去年给朋友修一个双开门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冰箱除霜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查一下这个电热管,它是负责除霜,如果它坏了,才会有你这种现象。我去年给朋友修一个双开门的,就是 ...

这个说得对,这是比较后期的设计,就是有霜了就除,除此之外还可能是温度探头故障,更早期的设计是除霜定时器,定时除霜

以上说的是病灶,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发展成把这些冷凝管冻裂造成制冷剂泄露,或本来应该水排出去的,水路冻坏了,这时修冰箱的可能给你开水冲开,实际上走水区域扩大会造成后续水在不该结冰/除不到霜的地方结冰,进而损坏更多区域。。。

我家里两台冰箱全是除霜问题,一台是老式的三层松下,现在22年了还在用,但是10年起就开始修这个问题了,现在里面泡沫板冻烂了,换过除霜定时器反倒能用,另一台卖场捡便宜的展示品双开门容声,又用的是铝管,直接裂了,暗漏,制冷时好时坏,只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