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ward bios的主板开机报警14声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7-05):
d2550主板,Award bios现在开机报警14声,一直重复点不亮,问一下大家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板子是深圳长孚电子的,型号IPC-I2582

网友:
用排除法吖

网友:
一直响。内存有问题。

网友:
厂商可以定制叫声,去问厂商

网友:
有时会有一些差别的,我以前有块主板,按网上查到的报警声是显卡,结果插来拔去,发现是内存的故障……

网友:
有pciI插槽,插个诊断卡看看。

网友:
老主板,先换CMOS电池

网友A:
内存有问题。

网友:
能数到14?
我一般听两三声就开箱子拨内存了

网友:
照不同内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有问题。

换了好几个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