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2259xt msata移动硬盘u盘主控降温大法

楼主(2023-07-05):
搞了几个msata的2259XT2加东芝mlc19纳米1dfk移动硬盘盒。开成slc只是温热,然后看看几个msata 2258 XT 2259 XT移动硬盘盒,那个连待机都发烫。说改就改。把主控的频率一律从400降到100mhz(CPU Clock),闪存的频率也一律降到100mhz(FLASH Clock),速度慢了不少,但也绰绰有余,再快也是多余也就跑分好看。温升最高已经不超过10度。从滚烫变成微温,可以长时间挂机。意外把58xT和59XT2温度差距扯平了,等于1分钱不花58XT变成了59xt2,想给手头的2246en也降低主控频率,找不到方法,哪位大侠能分享一下怎么降低2246en的主控频率,闪存参数里只能降低闪存的频率。

网友:
温度真叫一个低

网友A:
降低性能,换取降温

网友:
看着性能够用了

网友B:
sata盘平时使用的温度也高不到哪,这个天气50来度对芯片来说小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盘平时使用的温度也高不到哪,这个天气50来度对芯片来说小意思了。 ...

说的是msata小移动盘,不是大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性能,换取降温

性能早就严重过剩。除了长时间连续拷贝大文件,再说拷贝大文件多等两分钟闭眼养养神不行。平时根本就用不上那么快的速度。读写有个一二百兆已经绰绰有余了。我都搞不明白读写四五百兆有多大好处,平时自己用的开卡都开成sata2.0,,主控和闪存高频率=高电压高功耗=早嗝屁,温度每升高十度电子元件寿命降低70%,温度升高20度寿命降低90%,这就是现在高速高温的nvme盘各种故障层出不穷极短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固件?

改一下参数。

网友D:
能分享个软件吗

网友:
谢谢分享,涨涨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分享个软件吗

啥软件?

网友D:
2258xt 开成slc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58xt 开成slc的版本

开成slc的版本按颗粒不同有几百个。你得说具体

网友E:
有没有一种弹性的读写方式 你需要快的时候就快  你需要慢的时候就慢 加个模式开关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一种弹性的读写方式 你需要快的时候就快  你需要慢的时候就慢 加个模式开关什么的 ...

就是把CPU的主频限到最低才能降压降温,,按你的意思那就完全白弄了。再说也没有需要更快的时候。拷贝大文件的时候可以闭目养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把CPU的主频限到最低才能降压降温,,按你的意思那就完全白弄了。再说也没有需要更快的时候。拷贝大 ...

我觉得这个 大有市场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去开卡软件的某个文件夹里改12 24 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