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做STC脱机下载工具,翻车了

楼主(2023-07-05):
STC51单片机脱机下载器使用了【IAP15F2K61S2】这个IC,制造U8W母片时候报错:单片机型号选择错误 .坑爹啊,按照ISP软件上支持的IC买的。。。。。ISP软件写着:“脱机下载母片的制作方法:
1. 将准备好的IAP15F2K61S2或者IAP15L2K61S2连接到电脑的串口上,先不要上电
2. 选择相应的芯片型号和硬件选项 (若无特殊硬件选项设置,此步可省略)
3. 进入到此设置页面, 点击最上面的两个按钮中的一个(型号需与您准备好的型号相同)
4. 给目标芯片上电
5. 烧录过程中若出现,"设置时钟,需要重新上电"的对话框时,请先点击确定按钮后再给目标芯片上电
6. 直到烧录完成,脱机下载母片制作完成了!”

大神们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没有问题...

硬件没问题,那不就是软件的问题了么!加油!

网友:
底层的程序会不会不兼容?

网友A:
这个厂家不是免费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厂家不是免费送么?

哪里有免费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有免费送的?????

打电话跟厂里申请

网友:
哪里有免费送的?申请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电话跟厂里申请

上次打电话申请,某个官方的客服把我恶心得,不要不要的,后来,就不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次打电话申请,某个官方的客服把我恶心得,不要不要的,后来,就不要了..... ...

那就硬气点花钱买,叼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硬气点花钱买,叼他

现在都是自己买IC,自己画板,打板,自己焊接零件,自己做的

网友C:
板子做的漂亮,多下几个版本的软件试试

网友:
没有玩过,学习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做的漂亮,多下几个版本的软件试试

你可以试试IAP15L2K61S2这个IC,嘉立创的EDA开源广场,有大神公开STC脱机下载器,用IAP15L2K61S2,这个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做的漂亮,多下几个版本的软件试试

下了好几个旧的版本软件 ,可以制作U7W,降级使用.....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