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redmi buds3耳机泡澡后不充电故障

楼主(2023-07-05):
事因:redmi buds3耳机盒泡水俩小时,
故障:拿起来正常拆机烘干后,放入耳机只有开盖、合盖瞬间会对耳机充一下电,然后停止工作,耳机盒本身无法充电

修复过程:
过程中无拍照,也没什么好拍的,网络补图
总共5个扣,撬棒插入基本无损打开,实际上耳机盒快伊拉克成色了,直接两边撬,有损打开

因为泡水两小时,部分引脚有氧化,全板加助焊剂补焊,清洗,测试充电放电故障依旧

大概看了下电路,主要分为两部分,右侧8脚IC型号ETA9897,负责耳机盒充放电,左侧16脚IC是单片机,负责管理和通信,单片机没啥研究的,除了能找到个分压电阻测测阻值,其他无处下手,而且后续电路影响放电不影响充电,充电也有问题那就优先考虑ETA9897了,下载手册,看各脚功能

5脚控制充电电流、2脚控制升压开启、4脚NTC温度保护、8脚开关控制,主要就是4脚5脚会影响充电,5脚测量正常,4脚NTC异常

看手册TS脚正常应该有0.3V左右电压,实测0V,再测NTC阻值只有4Ω,拆下NTC换上一颗10k电阻,测试充电恢复正常,放电正常

网友:
这可是个仔细活

网友:
活儿不错,这么小的位置焊工不错

网友A:
这个 ETA9897 还是同步降压充电?
有个电感呢, 还是这个电感是为了升压输出5V的?

网友:
技术大拿,恭喜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ETA9897 还是同步降压充电?
有个电感呢, 还是这个电感是为了升压输出5V的? ...

电感应该只用于升压

网友:
手到病除,有理论有实践

网友B:
没有NTC的温度保护,可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
原来ntc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NTC的温度保护,可会有安全隐患?

ntc主要保护电池充电温度过高,不过充电电流小,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修好了,又省了一笔。

网友:
ntc坏了,电阻代替

网友:
都是大神啊,厉害

网友C:
那玩意很难拆的,基本都是敲坏

网友:
维修的理论知识还是不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玩意很难拆的,基本都是敲坏

都是卡扣,看手艺吧

网友D:
我想知道这种蓝牙耳机,200块以内的那种华强北货,到底哪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这种蓝牙耳机,200块以内的那种华强北货,到底哪种好用

华强北的没接触过,不好评价

网友:
这玩意感觉挺容易坏的,家里小米充电宝不能充电,最后发现也是热敏怀了,换了一个电阻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