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家里的台式电脑用什么固态做系统盘好

楼主(2023-07-05):
家里老掉牙的台式电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啥毛病没有,就是稍微有点慢,看看电影还是可以了,机械硬盘500G.内存4G.想搞个固态硬盘做系统盘提升一下速度。因为是古董机了,不想搞啥花样了,看看有么有比较廉价的固体,整一个来提升一下。目前对这个固态没有什么研究,所以请教一下大神们。

网友:
随便买个240G的国内三线到18线之间的品牌即可,

我之前买的梅捷240G,618的时候只要69元,现在平时74也还行

我拆过,4颗粒,速度还行。倒是512G的变成2颗粒,速度差30M不止。

网友:
没有m2插槽就用sata的,,,买个国产128g的,,京东差不多60元左右,,还有6元邮费。

网友:
以现在容量,是个固态就行。

网友A:
淘宝20几块钱包邮的二手120G就行,再用个签到红包抵扣一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闲置的PCIE插槽,bios能不能支持pcie转接卡启动,上nvme协议的固态速度快很多,不想折腾就随便弄个sata接口的吧,别太烂就成

网友:
我用的金士顿240,还可以

网友:
老机器的话,建议用SATA口的SSD就好,512G或者1T都不贵。

网友:
只要不是大量的磁盘IO的应用,比如图片或视频编辑,一般的固态就行了,实际应用的话,SATA和NVME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网友:
随便整个速度都能比机械盘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20几块钱包邮的二手120G就行,再用个签到红包抵扣一下

这是最高性价比。

网友:
多看几家,买家评论区多看看,挑读写快的,全盘不掉速的。垃圾盘还不如你的机械盘快,慢到想砸

网友:
允许提升下内存效果会更好,换精简系统。

网友:
多在论坛学习,修一个自用挺香的。

网友:
建议选择S3700  100G整盘做个系统盘,当然也可以用金士顿的SV300系列,推荐3700 100G

网友:
随便买一个就行,便宜的更好。

网友:
如果要大容量的选择s3610 400G的百元出头,海鲜市场找找,其他的杂牌我看都选了吧。想要质保选金士顿的全新。

网友:
先上配置,什么CPU,什么主板,什么显卡?
另外,操作系统也说一下,同样的配置,用XP和Win7的感受是不同的。
用SSD盘,最好是用Win7以上的系统,不要用XP了。
内存最少要加到8G,否则某些应用还是会卡。

网友:
二手不如购买全新还有一二年质保,没有差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