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3.8一个的人体感应开关,并修改双控不成功的bug

楼主(2023-07-05):
拆壳子就不发图了,只看电路板,电路板反面只有一个人体感应模块和一个光敏电阻,用来控制外界光线较强时候不开灯,接线是标准的两线,一个接火线进,一个接火线出,不需要零线,适合大多数家庭的布线(大多数家庭不会把零线布在插座里),但是对灯的功率有要求,led灯至少要5w以上,也不能超过100w,一是防止可能开关供电不足,二是由于没有继电器,防止烧掉可控硅。

分析原理下图,从接线柱进来的电源(灯灭状态接线柱两端有220的电压),经过4个二极管整流桥,再经过标出电源电路的那一堆零件,稳压成7.1v左右的直流电,E4是滤波电容,7.1v的电再经过3.3v稳压器,变成3.3v,E3是滤波电容,后面供给红外感应芯片使用,当感应到人体经过的时候,芯片2脚输出高电平,进过图上那条弯弯曲曲的线路,控制可控硅导通,于是灯亮了,再经过40秒左右的延时,芯片2脚输出低电瓶,可控硅截止,灯灭了。

楼主:
然而在使用的时候发现,如果两个开关并联,比如一个装楼梯上面,一个装楼梯下面,控制同一个楼梯灯,这样人不管上楼梯还是下楼梯,应该都可以开灯,但是事实是,灯是可以开的,但是有很大的概率不灭了,要持续几十分钟甚至几小时才能灭掉,说明这是一个bug

网友:
有的阻容LED灯具,LED灯珠带旁路电阻,关掉后不发光。以前2线声控很常见,后来有人体感应。LED手电7135等线性驱动,理论上可以集成在尾盖物理开关里,避免离LED发热源很近,支持无频闪调光。尾盖电子开关有关机功耗。

网友A:
灯灭状态下只有火线接通,没有零线形成电流回路,怎么给感应开关电路板上面的芯片供电?

楼主:
既然有bug,那么就想办法解决它,起初分析原因是其中一个开关收到窗口热浪的干扰,造成一直以为有人走动而不灭灯,后来用纸板挡掉了它,只留不受干扰的那个,结果问题依旧,但是只要拆掉一个开关,另一个就能正常工作,这就说明不是干扰,那么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经过分析,当开关a亮灯的时候,测量开关两端电压只有2.几v,那么会不会是开关a亮灯的时候,开关b的供电被切断了(因为两个开关并联的,所以开关b两端也只有2.几v了),然后导致开关b死机呢?

然后开始测量ABCD四点对地的电压,单开关的时候,灯亮时候A=0.2V,B=1.3V,C=7.1V,D=3.3V,灯灭的时候A=0V,B=0V,C=7.1V,D=3.3V,这就说明了灯亮的时候,虽然接线柱两端只有2.几v的电压,但是开关却可以获得7.1v的电源以供芯片使用,可能是可控硅并不是100%时间导通,在不导通的时候给开关供电。

然后接上第二个开关,不出意外的出问题了,灯一直亮不灭,再测量ABCD四点的电压,发现了奇怪的现象:
开关a:A大部分时间都是0v,但是过几十秒会变成0.2v,很快又变成0v,B大部分时间都是1.3v,过几十秒会变成0v,然后回到1.3v。C大部分时间是7.1v,过几十秒会短时间降低,然后恢复,D同样
开关b:A大部分时间都是0.2v,但是过几十秒会变成0v,很快又变成0.2v,B大部分时间都是1.3v,过几十秒会变成0v ,然后回到1.3v。C大部分时间是7.1v,过几十秒会短时间降低,然后恢复,D同样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开关b受到感应的时候,A变成0.2v,可控硅导通,可能可控硅导通的瞬间等于短路,这时候开关a突然失电,电容E4电压急剧下降(C点),导致D点电压也下降,芯片复位,在芯片复位后首次输出是亮灯信号,所以B点是1.3v,但是由于开关b可控硅已经导通,所以开关a的可控硅两端电压太低,无法导通,所以A点电压为0。
待开关b计时时间到,B点低电平,可控硅截止,这时候开关a由于还在输出高电平,然后可控硅就导通了,然而可控硅一导通,等于短路,开关b又失电了,如此进入循环,所以两个开关交替导通,永远都退不出了,表现就是灯一直亮,除非某些一次意外(例如某一个没复位)才能灭灯。

楼主:
既然原因找到了,那么解决起来就简单了,只要在亮灯的时候,不让芯片失电复位就可以了,将E4电容从22uf,换成470uf,上电测试,一切正常。
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再测量电压,发现在触发开关b的时候,开关a的电压会慢慢下降,几十秒的时间电压能下降到4.1v左右,然后灭灯时间到,电压恢复,芯片不会复位。
如果不停的触发开关b,让b一直导通亮灯,开关a的电压会一直下降到3.几v,然后芯片复位,开关a导通,电压恢复,开关b又进入了电压下降状态,但是在a断开之前,b已经超时了,几十秒后开关a断开,此时开关b还没有下降到复位的电压,灭灯正常,也不会触发bug。
如果一直触发b不停止,因为不停的触发b就导致a过一段时间复位,而复位后是亮灯信号,b还在不停的触发,a亮灯时间到后b还在触发,所以灯还是保持亮的状态,周而复始,直到b停止触发,几十秒后灭灯,所以也不会触发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灭状态下只有火线接通,没有零线形成电流回路,怎么给感应开关电路板上面的芯片供电?
...

零线通过灯泡构成回路,给开关供电

网友:
(大多数家庭不会把零线布在插座里)-->(大多数家庭不会把零线布在开关底盒里)

网友:
看来装修,必须把零线给布到插座那边去了,现在智能开关都需要零线了

网友B:
LED灯至少5W吗?我收货验货时接的3WLED筒灯也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灯至少5W吗?我收货验货时接的3WLED筒灯也正常呢

卖家标称是至少5w,如果低功率也能正常那就可以使用

网友:
这个也能修改,技术不错

网友C:
楼主如此细心,不仅找到了产品的缺陷,还解决了这个问题。看来厂家在设计生产时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没经过严格测试匆匆忙忙的就推向市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此细心,不仅找到了产品的缺陷,还解决了这个问题。看来厂家在设计生产时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没 ...

3.8一个,还要什么自行车
其实带零线的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价格要十几元一个,所以如果能修好,那是最好不过了。

网友:
新版电路,可以直接带有电路的灯具。

网友:
分析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此细心,不仅找到了产品的缺陷,还解决了这个问题。看来厂家在设计生产时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没 ...

并联使用的,很少用,

网友:
谢谢分享,分析很详细,偶原本打算SCR上串联二极管直接抬高导通时工作电压试试呢

网友:
一起学习、一起交流、一起进步,折腾吧,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