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开关电源直流能改交流吗

楼主(2023-07-05):
将后面二极管一端引出输出,在整流前输出是不是就是交流电了呢

网友A:
是的,是高频交流,不是一般的工频正弦波交流。你是要干什么用?

网友B:
在整流前输出是不是就是交流电

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整流前输出是不是就是交流电

假如次级整流二极管击穿,是不是等价于直接交流输出?可是此时初级MOS管一般会烧掉,那是为什么呢?

网友D:
少则几Khz,高则几十上百Khz,有何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次级整流二极管击穿,是不是等价于直接交流输出?可是此时初级MOS管一般会烧掉,那是为什么呢? ...

我理解,击穿后记整流电路会导致电流变大,前面就烧了,我直接用线接二极管引出,不拆除短接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则几Khz,高则几十上百Khz,有何用处?

输出频率高对电阻式无影响吧,这么高频率可不可以搞高频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高频交流,不是一般的工频正弦波交流。你是要干什么用?

能行就好,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高频交流,不是一般的工频正弦波交流。你是要干什么用?

打算带阻性负载

网友E:
脉冲直流,不是交流。

网友:
这得看电源工作模式,不是所有开关电源都可以全波或者全桥使用的,全波使用就会造成超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少则几Khz,高则几十上百Khz,有何用处?

高频铬铁,T12H。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假如次级整流二极管击穿,是不是等价于直接交流输出?可是此时初级MOS管一般会烧掉,那是为什么呢? ...

这是一个奇奇怪怪的问题的最佳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频率高对电阻式无影响吧,这么高频率可不可以搞高频加热

直接把变压器拆了然后把高频加热线圈当成变压器初级能用吗?

网友:
难道你们都没有看过整流或者续流钱的波形吗?
话说正激,反激,单臂,双臂能一样吗?

网友:
   想玩高频交流电可以了解下ZVS,开关电源里直接引容易爆管还不太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奇奇怪怪的问题的最佳答案。

因为反馈电路失效不能监测到输出电压,部分芯片没有保护导致pwm芯片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脉冲直流,不是交流。

看到你的回复,我在想,把整流二极管反向,是不是就没有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脉冲直流,不是交流。

脉冲直流就不用二极管了,直接滤波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