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手推车终于点亮灯了...

楼主(2023-07-05):
吐槽的点太多了。。。
之前芯片焊错了方向,一般芯片都是左上角是圆点,手推车是在左下角。。。芯片上3个圆点 哎 我眼瞎

再说例子
独立例子,函数库,usb例子 3个是独立的
每一种都有一个独立的 STC8H.H 大小都不一样,140k 151k 65k
usb虽然有cdc和hid的例子,但是函数都封装在lib里,根本不知道参数的作用和含义(就不能参考其他产品的wiki做个介绍)
例子只有串口收发里说了几个参数的作用。 结果就是,东西做了,但没描述也就跟没做一样...

附上 arduino esp8266 文档
https://arduino-esp8266.readthed ... e.html#introduction
合宙 wiki
https://wiki.luatos.com/

文档做好了可以节省很多开发时间,减小入门难度
后人一堆成功案例可以参考,这都几十年了依旧不改初心。。。折磨入门的人

引脚标错 忘了放5v 3.3v切换的跳线。。。不过。。。不再打板子了。。。凑合这样了

网友:
手推车吗,是说STC?这名字贴切

网友:
从未见过左上角的,都是左下角逆时针

网友:
左下角的吧,楼主创新的?

网友:
手推车用得好

楼主:
用久了 atmega 的片。。。都是左上角圆点,包括树莓派pico
看到这片左上角也有圆圈就直接贴了。。。习惯害死人啊。。。
话说你们只关心圆点么 。。。

网友:
atmega和树莓派pico都是左上角圆点?
这个以前没有用过,涨知识了。

网友A:
我不看圆点,都是看上面的文字:文字放正后,下面边左下角为第一脚,逆时针转,不论是双边引脚的还是四边引脚的芯片,貌似都是这样的。

网友:
哈哈, 手推车, 还真是打出这个名字

网友:
芯片一般都是左下角1脚

网友:
厉害!手推车都有照明灯了。仔细看还是有区别的,一点的简便,多点的其中一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看圆点,都是看上面的文字:文字放正后,下面边左下角为第一脚,逆时针转,不论是双边引脚的还是四边引 ...

TSSOP就是左上角1脚,而且貌似DIP也是如此。

网友:
有USB直接仿真,USB直接下载的 SKDIP28, PDIP40:
STC8H8K64U-45I-SKDIP28;

STC8H8K64U-45I-PDIP40;
STC32G12K128-35I-PDIP40

网友:
免费送样,可以联系我,,微信  19952583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