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率限制的取样电阻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已有结果)

楼主(2023-07-05):
3842开关电源3脚是电流取样电阻,当取样电压达到1v就关闭输出

但是多数充电器或者电源的取样电阻都设置为0.5欧左右,不考虑反馈电阻分压的影响,要达到1v,那么流过电阻的电流需要达到2a,那么电源功率大概为300*2=600w,这显然超过大多数充电器的设计功率。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功率计算不对,不应该是300v*2a?

我昨天测试了一下我的一个电源,不是3842,但是结构类似,在输出功率14w的情况,取样电流只有0.05a(或者是0.005a)的电流,电阻是1欧的。该电源功率是100w的。

见12楼

网友A:
高频脉冲峰值取样,不是平均值。您是怎么测试这个电流的呢?“取样电流只有0.05a(或者是0.005a)的电流”

楼主:
我直接用直流档测试的

没考虑高频的因素,看来错误在这里?那瞬间最高取样电压大概为多少呢?

如果输出功率20w,取样电阻1欧的话。

网友B:
搜了下数据手册 输出电流是5v 2A-5A 根据 电流公式:I1/I2=N2 /N1

那么初级线圈的电流估计是零点零零几的电流 这个没有计算大概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就跟你说的 电流检测引脚是1v的阀值就有冲突了  通电的瞬间电路应该是以电流保护为准 次级产生电压了在以电压保护为准?这个没搞懂 以前好像在论坛里谁给回复过讲解过  当时明白了现在就又给忘记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电流检测引脚的电压是1那么到了这个阀值后次级输出的电压是不是也就到了5v的电压  还是说电流是电压是电压 调试电流的检测电阻只是电流有变化电压没变化 调试电压的检测电阻电压只有变化电流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了下数据手册 输出电流是5v 2A-5A 根据 电流公式:I1/I2=N2 /N1

那么初级线圈的电流估计是零点零零几 ...

电流和电压最终都是反馈以电压形式比较的

你这个图是原边控压,次级没有控压,所以次级输出电压稳定度要差些

网友:
这个电阻大了初级功耗就高了,还发热大,总体转换率也变低了。
有些产品考虑到发热和效率就选择用低阻值,虽然限流阈值高了点,但是一般初级能过的电流也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频脉冲峰值取样,不是平均值。您是怎么测试这个电流的呢?“取样电流只有0.05a(或者是0.005a)的电流” ...

学习了,确应当是峰值取样。

网友:
假设是一个反激电源.
310--->电感--->开关管--->限流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确应当是峰值取样。

您知道使用的电流表的内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知道使用的电流表的内阻吗?

不知道,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请指教!

串联测量电流,电流表的内阻,有时候比限流电阻还大!

楼主:
我仔细看了3842的手册,要确定取样电阻值,必须算出最大峰值电流,手册里面叫Ipkmosfet,因为计算比较复杂,涉及电源的很多参数,所以我大概估算了一下,一个150w的充电器,大概峰值电流会在3a左右。

正常情况,取样电阻上的电压等于芯片3脚电压,所以电阻应该是0.33欧,如果取样电阻接有分压电路,那么取样电阻还需要加大,满足分压后电压达到1v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