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触摸调光台灯加装电池

楼主(2023-07-05):
TB一台灯,功能挺齐全,触摸开关,调光、调色,记忆最后一次关机亮度

功能描述如下:

网友A:
有个类似的,原来是铅酸电池,且基本不能行了,换的锂电池

网友B:
一次性的换成锂电池的比较好,使用时间长

网友C:
这是有充电版本吧,这个还不错,就少了个电池,充电电路没有省

网友D:
0.41元入的,我这灯亮度不错,非触摸款

网友E:
我的都改完了,,,取下夹子的横钉,有些是螺丝的,有些没螺丝的,塑料冒扣上得,电池仓刚好18650.,原配800-1200ma电池,换上2000-3000电池

网友F:
这是有充电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类似的,原来是铅酸电池,且基本不能行了,换的锂电池

原来是铅酸电池的,换为锂电池。。。充电电路不太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性的换成锂电池的比较好,使用时间长

有插电款,也有带电池的。带电池的可以在停电的时候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有充电版本吧,这个还不错,就少了个电池,充电电路没有省 ...

是的,有充电版本的。这个插电款就是少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0.41元入的,我这灯亮度不错,非触摸款

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都改完了,,,取下夹子的横钉,有些是螺丝的,有些没螺丝的,塑料冒扣上得,电池仓刚好18650.,原配80 ...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有充电版本吧

有充电版本的。带电池的可以在停电的时候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有充电版本的。这个插电款就是少了电池。。。

充电芯片还在,
确实可以自己改为充电款的。

网友:
以前买过两个故障版的,都是充电口坏了。这个灯用着很方便。

网友:
之前19.9的论坛神灯还在用着,可以放三节18650是真的省心,一个月充一次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D:
0.41元入的,我这灯亮度不错,非触摸款

记者价格。。。。。。。
坛友,介绍一下,跟你上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记者价格。。。。。。。
坛友,介绍一下,跟你上车!

车早就没有了,看了一下订单,6月10号入的,当时是坛友39兄介绍的,现在肯定没车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0.41元入的,我这灯亮度不错,非触摸款

4角1分,那儿捡的宝贝?再有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4角1分,那儿捡的宝贝?再有没啦?

自然没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