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折腾个寂寞-拆解电机生锈卡死的戴森V6吸尘器

楼主(2023-07-05):
来源闲鱼,拿闲置物品本地换来的故障戴森V6吸尘器,无电池,
自己接电池蓝灯闪但是电机不转,拆开看马达生锈卡死。

主板多处有腐蚀痕迹,大概率是吸进去水了,受潮生锈的

定子外套也有锈迹

吸风口,叶片是卡死的

定子铜线接头也腐蚀

确实有点惨,先用超声波清洗机洗洗看,减少渣滓

高压空气吹干水分,扒开黑色胶套,里面有戴森的编码

电池接口,这样固定的,像是铜片镀镍,做工还行,下面的小接头是给电动刷头供电的

低温锡中和无铅焊锡,顺利拆下主板,电机有四个接头,转子是永磁铁

卡死的状态,先喷点螺丝松动剂

钳子上裹高温胶带,减少对转子的损伤

左拧右拧,最后终于能顺利转动了,线圈测过没有断路,主控板也测了没有短路

密封圈,马达,胶套,尾部盖板,准备组装

盖板中央的孔是MAX按钮

确认还可以顺利转动,没有重新卡死,准备焊接,上电测试

电刷头的金属触点

最后公布结果,折腾了个寂寞,上电不转。。。。。。。看来主控板挂了,
手里还有个V8的单主机,没有气旋,电池也被我拆了。下次有空试试V8的电机能不能塞进V6

网友:
宣布打黑失败,翻车鱼又一次胜利了

网友:
这车翻得,都起不来了。。

网友:
我有一台吸尘器只用了一次就不想再用了因为有电机的烧焦味道。

网友A: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最怕就是这种,折腾一番还是不行

网友:
还是失败了

网友:
戴森的设计真不粗

网友B:
天啦,骚尼老板这是囤多少戴维森啊

网友:
下一步开始分析主控板

网友:
这种主板挂了最好是想办法修复主板,免得亏大了

网友:
重点检查轻触开关是否失效,电路是否有腐蚀

网友:
估计是电机堵转之后把电路给烧了。

网友C:
维尼老板不如在闲鱼上挂个链接,专修戴森好了,修不好不收费的那种,可以赚点小车车的电费

网友:
马达生锈卡死

网友:
这个电机设计的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尼老板不如在闲鱼上挂个链接,专修戴森好了,修不好不收费的那种,可以赚点小车车的电费 ...

修充电桩还行,修戴森需要大量配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是不错的~

这个价格也很不错,虽然二手不值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啦,骚尼老板这是囤多少戴维森啊

这是最后一台了,还有个V8,下次看看能不能互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