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普通万用表用平均值检波,为什么不用峰值来检波?

楼主(2023-07-05):
普通万用表,使用平均值检波,换算成有效值显示出来。高级一点的用真有效值检波。
想了下,为什么不用峰值检波,也可以换算成有效值啊?

网友A:
你不能保证被测每个波形都是正弦波,只有正弦波才能通过标准公式计算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保证被测每个波形都是正弦波,只有正弦波才能通过标准公式计算有效值. ...

平均值检波也不能保证所测的都是标准正弦波啊?
即使是正弦波,峰值检波是不是更简单、更容易?

网友:
真有效值测量更精确一些. 只要保证采样率够快, 就可以采用积分的方式,保证测量的准确性.正弦波只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波形. 实际的电信号可能是种各样的.
你说的简单的万用表基本是采样率比较低, 各个采样值平均下来的, 单纯的峰值检波方式只适合正弦波这种固定计算有效值.

网友:
你先得说出为什么要用峰值检波的道理来……

网友B:
因为整流滤波后容易得到平均值,平均值直接可以换算成有效值,总不能平均值换算出峰值,再换算成有效值。这不脱裤子放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整流滤波后容易得到平均值,平均值直接可以换算成有效值,总不能平均值换算出峰值,再换算成有效值。这 ...

普通万用表检波,默认信号就是正弦波,一周期平均值算出有效值,显示出来。
如果采样一周期,找最峰值是不是更快更方便(比算平均值应该快吧?),反正都是默认正弦波,通过峰值也方便计算有效值啊。

网友:
sanwa EM7000 貌似就是峰峰值检波?

网友:
   因为波形特殊时,峰值和有效值差别会很离谱,平均值大差不差

网友:
峰值检波 需要大的电容来滤波,而大的电容一般是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时间长了不容易保持稳定值

网友C:
难道不是因为平均值最容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不是因为平均值最容易吗?

为什么平均值最容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普通万用表检波,默认信号就是正弦波,一周期平均值算出有效值,显示出来。
如果采样一周期,找最峰值是 ...

峰值可能没想象中那么容易检测。你看看市场上带max/min的表一大堆,带peak的没有很便宜的。

另外,平均值只是非正弦时数字不准,但是是有参考价值的,峰值算个啥。一起输入个方波,不同占空比平均值能稳定读数,比较大小。峰值只能瞪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峰值可能没想象中那么容易检测。你看看市场上带max/min的表一大堆,带peak的没有很便宜的。

另外,平均值 ...

恩,有道理!电流和电压测量,仔细想想问题还挺多。

网友:
钱的问题。峰值就哪一下  高速 高精度  就要钱。

网友:
根据典型的简易平均值电路图(常见的DT830交流电压基本都是这个方案)。搭了个实物电路,测量家里市电!
两个测试图,一个接了10μF电解电容,一个断开了电解电容。接了电解电容的交流分量变为0,不接的有很大的交流分量!
半波整流的平均值等于直流分量的值!

网友:
历史上也曾经有用峰值检波的,当时主要是为了省几个元件,峰值所需略少。
如果是工频正弦波,其实峰值,平均值和有效值都一样。如果是非正弦,有效值无疑是最好的。峰值误差往往大于平均值。但是在频率很高的场合考虑到二极管的反向截止时间和运放带宽,用峰值检波反而比平均值更有优势。
如果你看比较老的资料往往里面是有三种转换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