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最近系统老是出现这种错误提示,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23-07-05):
系统是win7,加wps软件。这个错误应该是wps引起的,不知道怎么解除。。

网友:
写那清楚,WPS云服务出错,,

WPS云服务数据库出错

应该只是不能保存数据到云服务器

网友A:
找方法关闭WPS云服务试下

网友:
重装一下WP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方法关闭WPS云服务试下

都找遍了,找不到在哪里能关闭

网友:
要么是WPS文件有问题,要么是哪个库没装或者不小心删掉了,先重装下wps试试呗

网友:
按提示在别人机器上找到文件换到本机上试试,或者直接重装最好。

网友:
安装离线版WPS

网友:
看看程序目录里是否有API*.dll  ,有的话就删除试试,没有就是系统里安装运行库的版本与WPS不匹配。

换个WPS版本试试看。

网友:
楼主是win7或xp吧?wps误带入了高版本的crt

网友:
根据你的系统版本重装VC++2015就可以解决

网友B:
百度搜索下载api-ms-win-crt-runtime-l1-1-0.dll放到C:\Windows\System32和SysWOW64中

网友C:
Win+R运行services.msc,找到WPS Office Cloud Service服务,右键 →属性→启动类型→禁用→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索下载api-ms-win-crt-runtime-l1-1-0.dll放到C:\Windows\System32和SysWOW64中

百度搜索下载的文件都极度危险,轻易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R运行services.msc,找到WPS Office Cloud Service服务,右键 →属性→启动类型→禁用→确定 ...

回头试试

网友:
找老版本的WPS,关闭自动更新。

网友:
支持国产软件,但免费支持它就给你难看。

网友:
从来不用云服务,为了个人信息安全。

网友:
估计装了破解版 联网就会出现错误,需要重新安装新版本的才能用

网友:
云服务问题,网络和软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