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用光猫有什么品牌型号推荐?

楼主(2023-07-05):
现用的是天邑的光猫(电信配置的),发热量大,每一周都要断电停机十几分钟,而后再开机方能正常运行,想换用个功率小,发热小的光猫,有多个千兆出口的最好

网友:
闲鱼上的

猫棒

很厉害!

网友:
加个风扇底座就好

网友:
有个2.5G的单光猫性能还行

网友:
有问题直接打10000号呀,不需要自己折腾

网友:
打10000  直接报修   叫他们换个光猫  不给换 天天投诉

网友:
现在天气热了,确实路由器、光猫都有可能死机,我家的路由器就这样,开盖裸 奔后正常

网友:
把猫弄死,找1W要、

网友:
5、6、7楼是正解,找运营商解决,不用自己化冤枉钱。

网友:
光猫首选中兴,华为,其他的品牌我一概不看。

网友:
看你宽带多少  如果500以下就二手华为8145V   V5价格还不高, 轻松跑满。千兆就HS8145X6 ,鱼好像才30多。万兆的HN8145X6也用不上

网友:
华为不是公认的好吗

网友:
华为的用了好些年了,稳定可靠。

网友:
同样想知道,期待专业人士出来解答

网友:
现在都是自己花钱买猫的,过保质期就的花钱

网友:
坐标湖南,用的外省华为HN8145x6搭配华为K662c组mesh,之前用HS8145x6,万兆光猫比千兆光猫温度要高

网友:
华为hs8145x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