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铝合金推拉窗的窗户扇前后旷量大

楼主(2023-07-05):
铝合金推拉窗是交房的时候就有的,现在用了大致15年了,最近窗户扇旷量大,一刮风就哐啷哐啷想,有点儿影响睡眠。

各位有什么简单的处理办法吗?谢谢!

网友:
不常开就垫纸片,每年台风过来我都这么干

网友A:
前后推拉还是左右推拉?左右推拉换滑轮

网友:
可以加塑料片,粘接不占地方还隐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推拉还是左右推拉?左右推拉换滑轮

左右推拉的。。。。。

网友:
有那种密封条卖

楼主:
那一种呢, 您能给推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推拉还是左右推拉?左右推拉换滑轮

好换吗?那有卖的。

网友B:
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马宝上买密封条自己处理,动手能力不行的话打电话找人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马宝上买密封条自己处理,动手能力不行的话打电话找人处理 ...

什么样的密封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密封条呢?

搜  铝合金推拉窗密封条 然后看图片和你家窗户上的密封条对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  铝合金推拉窗密封条 然后看图片和你家窗户上的密封条对着找

谢谢。。。。。。。。。。。。

网友:
去网上搜门缝窗户缝隙密封条

网友:
更换密封条

网友:
粘一块橡胶在窗扇与窗框对应的位置,让窗扇处于“偏置”状态,但是又不影响推拉功能。

网友:
密封条老化换一个处理

网友:
把耳朵堵上

网友:
应该不是密封条的事,顶部的槽比较宽,窗扇窄,贴塑料片吧

楼主:
我晚上想换滑轮又遇到一个新情况,我窗户扇用之前方法拆不下来。
之前我拆过别的地方的铝合金推拉窗的窗户扇,就往上一抬就应该能把下边拆出来,但是这个地方往上举完了下面出不来还在轨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