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70,1860灯芯,9-10V,3-4A,用那种驱动效率高呢

楼主(2023-07-05):
3570,1860灯芯,9-10V,3-4A,用那种驱动效率高呢,想用拆车马自达双路驱动不知道行不行,芯片max16833,驱动电流1.2A

网友A:
MAX20078AUE+,外置MOS,效率嗷嗷高

网友B:
车上驱动很少有电流达到2a的 而且max1688 效率也就80多,直接买便宜3570车灯驱动板 去掉输入二极管,将快恢复二极管换压降更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上驱动很少有电流达到2a的 而且max1688 效率也就80多,直接买便宜3570车灯驱动板 去掉输入二极管,将快恢 ...

max16833caue效率有95%吧,电流改下取样电阻后就不知道效率能不能达到9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20078AUE+,外置MOS,效率嗷嗷高

没有这芯片的驱动板吧,搜不到,这芯片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max16833caue效率有95%吧,电流改下取样电阻后就不知道效率能不能达到95%了

有机会你实际测试下就知道真实效率了,只能说芯片有这个能力,但是电路设计零件选型都会降低效率原车选型的驱动都跟相搭配led,更换其他效率显著改变。例如mos管,采样电阻,一体电感。还有前置保护电路。

网友B:
今天特意用尼桑小糸驱动测试,里面也是max16888 尼桑也是找小糸代工电流效率差异不会太大。
驱动恒流1.2a  因为驱动是自动升降压,只要不低于7v输入功率变化在0.5w内。
11v到14.5v测试输入功率变化0.1w内 视作输入功率一致,数控电源输出线1米左右16awg 线路损耗可以忽略

三串led  输入13.5w led电压8.92v 电流1.2a 效率79.28%
四串led 输入18.9w led电压12.37v电流1.2a。效率78.7%
五串led 输入22.3w led电压14.87v 电流1.2a 效率79.5%

因为快回复二极管有压降0.4v左右
输出电流检测0.165欧电阻 也有1.2x1.2x0.165=0.2376w损耗,而且为了满足电磁干扰,输入输出都有电感,也相当于电阻会有热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特意用尼桑小糸驱动测试,里面也是max16888 尼桑也是找小糸代工电流效率差异不会太大。
驱动恒流1.2a   ...

尼桑的没有马自达双路驱动的效率高,虽然是同一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尼桑的没有马自达双路驱动的效率高,虽然是同一芯片

昨天翻购买记录发现以前买过马自达驱动,特意测试了一下确实比尼桑高一点,只测试右侧哪路驱动,左右采样电阻一样输出电流应该一致
因为两路电源被我并联了,所以待机功耗会稍高0.1w  万用表测试输出恒流1.191a
这个驱动在5串led测试条件下,输入14.5v 21.1w 而12v输入时21.5w 大了约0.4w
所以以下数据全按12v输入测试得出

五芯led  14.75v 17.57w 输入21.5w 效率81.7%
四芯led  12.25v 14.59w 输入18w  效率81%
三芯led   8.91v  10.61w 输入13w 效率81.6%
两串led   5.72v   6.81w 输入9w。效率75.7%

网友C(2023-08-07):
bof1105,有人测试过,可以9V,2.8A。类似的驱动应该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f1105,有人测试过,可以9V,2.8A。类似的驱动应该不少

效率呢?如果效率低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