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9V叠层电池,内部是7节小电池串联

楼主(2023-07-05):
请问这是啥电池呢?充满之后大概是1.3v每节,难道是镍镉单节充满1.4v

网友:
应该是镍氢电池吧,我有镍氢充电电池,但没拆开,不知道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A:
一次性的9V电池,还是纽扣电池串联的呢。。

网友B:
这是9V的充电电池吗?不是碱性或者碳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的9V电池,还是纽扣电池串联的呢。。

它的厚度远远超过纽扣

网友:
年份老就是镍镉,稍年轻点就是镍氢的了

网友:
估计厂家为了销库存吧

网友C:
镍氢电池,充满1.4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充满1.44V

1.44*7=10.08V了,我也没有原装充电器,调的9.2v电压试着充了一会就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9V的充电电池吗?不是碱性或者碳性电池?

是的,可以充电,

网友:
如果是镍氢电池会有泄压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1.44*7=10.08V了,我也没有原装充电器,调的9.2v电压试着充了一会就满了

电池内阻大了,我也拆过想利用一下,结果7节只有2节是好的,其它的都基本开路了

网友:
第一次见,我以前拆过的那个是细长的,电芯 比AAA电池细一些,短一些。。。7节电池。

网友:
这种还是第一次见,平常的都是一坨一坨的那种。

网友:
我拆的9V电池里面都是叠层的,第一次见这种的。

网友:
这个算不错了,但是这种很容易坏

网友:
本来就是一节节电池串联的,12V圆柱小电池也一样,都是小纽扣电池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