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山牌airpods

楼主(2023-07-05):
拿到一山牌airpods,没电了,拆开瞧瞧,原货是这样

沿耳机大头合缝线用刀割开,到一半,发现不用割,好象没有超声波,卡或胶的,开;
电池在大头内,好象与新一代小美设计的一样,

喇叭用一圈胶粘在定位孔内

座与膜分离,音圈12.8mm,整体有了咱大国作风。

尾座一插就开

从上面盒子里把PCB顶出来,里面用了点胶,不硬不软

麦一个,加晶体

CPU一个,加圆点处的触或压力开关

放大点,滴水,好象是JL17XXX芯片,好象是杰理?那个圆的是个套筒,压下可微动

爆炸一下,

“复原”、

总体来看,与小美的形式,内结构也仿式,音圈算大的,音膜看上去均匀,内部用胶不多,无超声焊。
大头中间透声孔还行,侧孔极小,到还用了两层不同密度滤网。
整机效果不知怎么样,估计和大多数同类类似。

网友:
杰理的芯片永远别谈型号,只有一组数字。

网友:
用过一个当时买近200元。现在已经不好用了,有一次听时忽然就到最大音量了吓丝了

网友:
垃圾桶是它最好的归宿

网友:
这种山寨塞子基本都是超薄单元,电池在单元后面的设计,原厂单元比较厚,不通用,不容易改装

网友:
这样的山货,好多都是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