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房门外把手无中心螺丝能调方向角度吗

楼主(2023-07-05):
在房内开门时,外把手碰到纱门横杠,只能用锁匙旋转开门,想把外把手调到一个不碰横杠角度,但把手中孔内旡螺钉,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感觉把纱窗的拉手换个位置更方便操作。。

网友:
以前的老款有,新款没有在意。

网友:
里面是四方孔,有卡簧,可以调整90°

网友:
2、4楼的建议很好

网友:
拆开看看,应该可以90°转的,一般这种内外同步的把手拆掉里面的把手就能从外面抽出来,一般这种锁只用在室内,
不会用在防盗门上,防盗门锁的内外把手是分开的,门内可以开锁,门外要不就是固定死的要不只能向上提快速上锁

网友:
把纱窗换个拉手更方便操作。

网友:
把纱窗改成隐藏式拉手

网友:
左开或右开都可以换把手的方向,所有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把纱窗的拉手换个位置更方便操作。。

是碰到纱门横杠,不是把手。

网友:
按四楼说的弄。

网友:
应该是可以调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