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想替换Gen8里面的硬盘,用SSD是否靠谱,我的整机有大概2-3T就够用.

楼主(2023-07-05):
Gen8有4个硬盘位,我大概有2T的容量基本可以满足我的使用了,3T的话还可以多存一些电影啥的.

不知道现在买啥样的SSD盘比较合算 .
曾经坏过2块机械硬盘(当时使用的是紫盘)用了一年多点就坏了.现在机器上用的硬盘也有4-5年了,怕哪天坏了.准备先买盘换下来做备份用.

网友:
SSD用于系统120g、240g都够用,存数锯还是用机械盘可靠。

网友:
存视频这些老老实实用机械

网友:
3t电影不错   这值得的

网友:
有磁盘阵列功能吗?

网友:
直接上4T 长江颗粒的,或者S3610  1.6T的来上2个700大洋左右吧,系统搞个S3700 100G大概百八十元

网友:
如果用机械那就选WD 500G的或1T的,最好500G的稳定安全

网友:
推荐 西数 1T 机械硬盘 区别在绿盘 蓝盘 黑盘 楼主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选择

楼主:
系统现在使用的是SSD,180G的。想用来存数据 ,备份文档,目前没有开RAID,全部是单盘,一个2T,一个4T的机械盘,现在是机械盘用的时间很长了,怕坏了,想用SSD换上,把机械盘拿下来做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