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更换 右键 失灵的戴尔鼠标!!!

楼主(2023-07-05):
公司仪器电脑上用的一个鼠标,这几天需要测试的样品较多,分析的时候要用到右键,右键失灵实在不能接受,好在前些日子带了些微动开关在办公室里,就索性直接更换了

撕开底面的贴纸就能看到螺丝了

左右中键都用的凯华白点微动

更换凯华黄点微动,不知道这2个的寿命有啥区别

拿出放在办公室里的临时工具

淦下原微动,清理好焊盘

换上新微动开关

最后拆开原微动看看,里面的触点氧化发黑了

又为公司节省了一个鼠标的钱

End!!!

楼主:
才发现这是我的第100个帖子,纪念一下

网友:
DELL 的鼠标是越来越缩水了。

网友:
是欧姆龙白点吗?

网友:
三方代工9.9包邮

网友A:
手头一个,红色二极管有时亮有时不亮。
亮的时候可常使用,
不亮的时候左击右击都可以但指针没法移动,
换过二极管无效。
可以扔了不?扔之前可拆些啥?

网友:
型号是MS111-T的话,代工厂应该是东莞旭丽。
不申请换个新鼠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一个,红色二极管有时亮有时不亮。
亮的时候可常使用,
不亮的时候左击右击都可以但指针没法移动,

恭喜获得数据线一条,里面可以拆的东西也就只有这一个东西,微动如果想留也可以留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头一个,红色二极管有时亮有时不亮。
亮的时候可常使用,
不亮的时候左击右击都可以但指针没法移动,

看看红外发射管周边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买个新的还能刺激一下消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红外发射管周边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已用飞线替换了铜箔走线

网友:
对大多数人来说,一般没有直接备用替换件。中键用的比较少,可以用中键的替换其他两个左右键!

网友C:
做了好事领导却不会表扬你,还说你浪费工作时间

网友:
在论坛老站换的十几个欧姆龙的鼠标微动也都氧化了!

网友:
要是我黄点装左键,左键换中键,中键换右键,这样就是麻烦

网友:
更换了微动开关  又可以用几年了

网友:
用来一段时间的静音微动,现在用有声的不习惯了。

网友:
用洛铁焊接微动要有点功夫的。。。。LZ动手能力可以的

网友:
修好继续用,再坏了就换新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了好事领导却不会表扬你,还说你浪费工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