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今天拆个高级货,Anritsu MT8852B蓝牙测试仪,串口通讯断针了,给换一个

楼主(2023-07-05):
拆机过程就不一一说明了。大家看一下图就好了。图片也有点乱。将就着看吧。

这个高频线是直接插进去的,直接拔出来就可以了。

DB9公头的两个螺丝要拆掉,旁边的GPIB座的两个螺丝也要拆掉,风扇左边的两个BNC接口的固定螺丝也要拆掉。

~~~~~~~~~~~~~~~~~~~~~~~~~

注:MT8852B的串口线是全交叉串口线,用其它线都不可以通讯的。

换完串口,要先测试一下才能装外壳的,按住左下角的开关机键3秒,放开后,仪器就会通电,慢慢开机,要等差不多1分钟左右才能完成开机,然后按一下面板上,我手指按着的这个键,进入设置页面。

然后按一下左边的SEL键

通过左边的方向键选中,第二项,有两个相对的黑三角形指着的那一项。

进入下图这个页面,第一项显示“27”。是GPIB的地址。我们现在不用这一项,不用管。第二项是串口的速率,可改可不改,等一下电脑里设置和这里的速率一样就可以了。第三项不用改。

按一下手指按着的这个按键,切换到第二页,这一页也不用改。是设置串口的一些参数的。默认就可以了。

机器上的串口设置完后,就可以打开电脑的测试工具来测试串口了,在开始菜单里找到NIMAX这个软件,这个软件是要装了LabVIEW才会有的。打开NIMAX后,在软件界面左边,选择“设备和接口”。选择对应的串口号,这里是COM5。然后打开VISA测试面板,在打开的面板里,把串口速率改成刚才在机器上设定的一样的速率,然后点击“APPLY CHANGES”按键。然后切换到“INPUT/OUTPUT”面板,点击“QUERY”按键发送查询命令,在返回窗口就返回包括“MT8852B”的信息,就说明串口没问题了。。

网友:
不错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
金灿灿的接口

网友A:
图片就不能加些解释吗,看着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最后看明白了串口缺第一根针 换了个串口座  一般换这个先用烙铁配合吸锡器去除两个固定脚的焊锡 然后九根针的焊盘那堆一大堆焊锡加热就能拽下来了
图片中几个焊了像螃蟹引脚的芯片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就不能加些解释吗,看着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最后看明白了串口缺第一根针 换了个串口座  一般换这个先用 ...

那里原厂加的电路,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啊。。
欣赏一下小日本做的东西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高频信号测试仪器都不便宜,二手的也值一辆神车的价格

网友:
确实是个高级货

网友:
飞线飞了那些个电路,不咋地。

网友B:
这么高级的东西,还有搭棚焊接的,也太随便了吧,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级的东西,还有搭棚焊接的,也太随便了吧,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那里原厂加的电路,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原厂飞线飞成了蜘蛛侠了……拿着照片让厂家退款去,

网友:
不错,很高级,很复杂,做工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飞线飞成了蜘蛛侠了……拿着照片让厂家退款去,

这货早就过保了。

网友:
这玩意真复杂,光芯片都几十颗

网友:
换个串口那么复杂

网友:
用料做工不错,接口和线路板都是满满的金啊

网友:
板子金灿灿的,做工不 错

网友:
楼主玩的都是外国货,太高端,我就涨涨见识吧

网友:
这玩意这么复杂

网友:
高级货,做工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