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1.8L本田缤智换火花塞记录

楼主(2023-07-05):
车子开了6年了,9万多公里,有空换换火花塞。

准备了换火花塞的扳手,趁活动买了4个火花塞,咨询客服买的型号SILZKR7C11S

这个活动价格还是很优惠吧,几年换一次。网上做了功课,小心一点拆除电线接头,点火线圈,用套筒拆出4个火花塞与新的对比

看中心电极好像都有腐蚀,最重要的是间隙,二十多年前学习修车的时候就用塞尺测试,现在不浪费了,直接换,也没用力矩扳手,稍微2KG的力度就拧紧了。注意这是在冷车的状态下更换的。

看了看火花塞孔,要是有探头就可以看看里面的积碳情况了。

装上后,点火正常。

发贴保存过程,备用。

网友:
看着好像没什么损耗

网友A:
这个东西那么贵,大概是用到摩托车上就便宜

网友:
感觉没啥损耗啊。还能再跑跑

网友:
这东西卖这么贵,是因为国产的做不好吧

网友:
清洗一下,打磨一下,调调间隙,再用十万公里

网友:
想起很久以前用砂纸打磨火花塞,摩托车的没这么娇贵

网友B:
感觉再跑10W也没任何问题,塞尺测量一下,木锤敲敲完事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C:
拆火花塞之前先把这些灰尘清理干净 最好是高压空气吹 不然有沙粒掉进气缸了可就不好玩了

网友D:
看着那张满是灰尘的图片,很是替楼主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那么贵,大概是用到摩托车上就便宜

摩托车上的很便宜,我见过生产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再跑10W也没任何问题,塞尺测量一下,木锤敲敲完事

是哦,旧件还是留着了,哪天再用上呢?再跑10W公里又是6年以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火花塞之前先把这些灰尘清理干净 最好是高压空气吹 不然有沙粒掉进气缸了可就不好玩了

...

没有高压气枪,嘴吹吹就凑合了,装的时候有注意不进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那张满是灰尘的图片,很是替楼主担心

没问题了,火花塞孔边有一个台阶,不会进去灰尘的

网友:
感觉原火花塞应当还可以正常使用,再用个5万可能也没啥问题,看间隙损耗不大。

网友:
洁厕灵泡一下,再用6W,或不用管也能用6W。

网友:
扭矩什么的都还好说,总要的是最好换原型号而且不要调整点火间距,因为如果和点火线圈匹配不好的话,发动机有可能抖动,类似于3缸机那种抖动,如果本来就是3缸机就更应该遵循原厂配置,切身体会,用原配置省掉很多麻烦,现在赛尺都不知道被放到哪里去了

网友:
这间隙跟新的差别也不大,再用个几W也没有问题。
不过本子的车对火花塞是比较友好,遇到过老款马6 10年了,火花塞也还是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