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时钟功能的蓝牙音箱

楼主(2023-07-05):
朋友送了个小蓝牙音箱,主打一个时钟闹钟功能,能插卡听歌,能收fm广播。正好拆过来看看。

正面,几个开关加显示面板。

背面,扬声器出口。

接口,有个microUSB口,一个TF卡接口。能插卡用。

下边一个能拉出来的板子,固定用的。拉出来能立住。

打开看看,可以显示时间。

四颗螺丝,卸下来。结构挺简单啊。

一块18650电池,标的参数倒是挺保守。

小喇叭一个。

2欧的,看来是D类功放。

一块主板。

HAA2018,AB/D类功放,2欧时输出功率5.3w。(怎么还有零有整的)

杰理的主控芯片。旁边是印刷蓝牙天线。

拍的不清楚,貌似是显示的。

TF卡槽,5脚充电芯片。

拆看看正面,原来显示时用的LED灯,面板上印上透光格子显示的,有点像那种廉价LED手表。
装起来充上电,能正常工作。蓝牙还好,插卡没试,FM收音效果极差。台少,有噪音。总之看当桌面小摆件还行,就是不知道显示时钟耗电多少。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又看到了JL,FM是不是没有引出天线

网友:
便携小音箱中,几乎到处可见的杰理方案

网友:
时间如何保持??如听音乐听到电池没电了,关机了,并电池保护板保护没输出了,时间如何保持??

网友:
蛮有意思的设计,收音估计是 DSP 收音,
拉个天线出来FM 效果应该还可以

网友:
看着漂亮,还挺可爱的。

网友:
下面拉出来那个可能是手机支架,放手机用的,至于没电时间保存,这种东西一般都是插电用,电池才是为了停电显示时间的,当然你不插电用也行,很费电,来回充电很麻烦

网友:
不知道这电池当时钟用能用多久

网友:
是蓝牙对时的吗?
FM收音差应该是天线的问题,红色电池接口旁边的带孔焊盘应该是FM天线,接一根线出来用不锈钢晾衣杆做天线效果应该会改善很多

网友:
科技在进步。

网友:
FM弄个天线出来,看看效果
现在就是听听新闻用

网友:
集成度很高,只需要小量外围元件就搞定这么些功能

网友:
可惜也是单声道的(杰里8625B芯片带时间 原理图是带双声道的) 不用接天线 效果也不错 蓝牙与FM天线相邻 找找看(比我发的KM1058板差不多  但是功能更少) 用电池也可以开机 至于用多久 没测试过……

网友:
插上数据线,收音信号会好吗。

网友:
还不错,做工很紧凑,空间利用的也不错,没有折腾空间,一次到位了

网友:
小音箱功能挺 多,颜值也漂 亮

网友:
时间准吗,不准的话换80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到了JL,FM是不是没有引出天线

木有,FM噪声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