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锌合金的PPR管头,这是第二个裂开的了,买了新的管头做热熔

楼主(2023-07-05):
准备好的工具
网上看下视频学习,

拿个管子先练习

这个管头质量也不好。管子质量还可以。原来装修一起的。没有老化粉末。

没有管剪,

总锯歪了,因为是按照 实际的管子 竖着 锯的

热融效果。

开始干活

熔接好

管头插深边缘热熔了

拆下来的,内丝没有裂但是 塑料件裂了。

撬来下还撬不下来挺结实

效果。
总结:
1,有工具干活,
2,管剪刀还是得一把,钢锯不好锯。
3,看了视频只注意 管子的 热融深度,忽略了管头的热融深度
      导致 管头边缘也被热熔了。
4,无调温热熔器,里面有个金属温度片,到温度会断,
     热熔器要温度到了再干活。
5,长期不用,开始得清洁热熔器热熔头,不然管子上会有污渍
6,没有技术难度,是个力气活
7,按视频教学不可加热过时间,数秒。
8,旁边一个管头是铁的。

家里还有几个这样的锌合金的管头,
在墙里面,位置还刁,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网友:
这个一般不是铜的么,还有锌合金的,买这种头子要小心了。不过我买都是买名牌的这玩意埋在墙里要是锌合金还不作死才怪

网友:
感觉锌合金的真的不行

网友:
我以后可能会买个热容器,但我估计会买数显的,自然肯定配单带剪刀,而且要带箱子的,管头肯定是新款不容易堵的那种头,总体也就几十元而已,省心,不像楼主花10来元买个半成品便宜是便宜但不好用,

网友:
锌合金用在这里真是害死人。

网友:
这里面的锌合金更害人了,臭名昭著的锌合金。

网友:
用水器材应禁止生产锌合金件,或明确标明这是锌合金材料做的。

网友:
最前的嵌件都是铜的,后来有不锈钢206的,便宜的是铁的,这锌合金的还没领教过。

网友:
啥地方都不买锌合金配件,实际不知道是啥渣子做的,老早不懂买些火柴盒锌合金迷你车模随便摔打几十年也不坏

网友A:
含锌量达到多少就算是锌合金了?据说黄铜中的锌含量占三成多,这个算不算锌合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含锌量达到多少就算是锌合金了?据说黄铜中的锌含量占三成多,这个算不算锌合金? ...

黄铜的铜含量60%左右最高90%,主要还是铜。而且黄铜合金有抗菌作用,比这定时炸弹锌合金好了十万八千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黄铜的铜含量60%左右最高90%,主要还是铜。而且黄铜合金有抗菌作用,比这定时炸弹锌合金好了十万八千里。 ...

家用黄铜管件的铜含量一般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家用黄铜管件的铜含量一般是多少?

所谓黄铜里面也有可能含铅,咱们又没有化验手段,干脆上不锈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所谓黄铜里面也有可能含铅,咱们又没有化验手段,干脆上不锈钢

黄铜含铅可能是因为要改善机械加工特性,也可能是因为分离不易,据说合格的黄铜铅含量在1%左右。网上号称全铜的水暖管件,通常以59铜居多,铜含量在57%到60%之间,剩下的40%多基本上都是锌。

现在就是好奇大家深恶痛绝的那种几年就变成渣的 “锌合金” 的锌含量是多少,除了锌之外其他主要成分是哪些。

网友:
碰见坏的都是管头老化粉化的,几年左右,如果渗漏,粉化加速。

网友D:
咋知道是锌合金的?见过黄铜镀白的和铁镀黄铜色的没见过锌合金的,金属部分无事反而ppr部分胀裂~按说ppr管材越野车压过都不会裂,而且包用50年的咋自己裂开呢?质地不纯废料掺的太多?
我亲戚家关系户帮忙装修的集中供暖管路,看ppr接头的金属部分是黄铜色的,结果几年后水灌全屋,自己损失不算仅仅赔偿楼下商铺就几万元,原因就是ppr管头的内丝~铜色下铁质很薄又易锈烂,螺纹部分烂掉后暖气水冲出来~还不如铸铁管头耐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咋知道是锌合金的?见过黄铜镀白的和铁镀黄铜色的没见过锌合金的,金属部分无事反而ppr部分胀裂~按说ppr管 ...

大众用的东西一出现就用准没问题,同样的东西超过5年再用就不靠谱了,新产品出现初期第一家研发的绝对有保障,第二家高仿的也能满足要求,第n家山寨的就只能是有模有样了,几年后随着前期产品更新回收料的增多后面就开始旧料再生了,当年的铝塑管、如今的PPR管材无不如此规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黄铜含铅可能是因为要改善机械加工特性,也可能是因为分离不易,据说合格的黄铜铅含量在1%左右。网上号称 ...

现在黄铜料估计也参杂了太多的回炉料,成分也很复杂了,材料市场上买的大部分59铜也很难用了,首先颜色就发白其次车削时灰尘很大,找点儿老料已经很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黄铜料估计也参杂了太多的回炉料,成分也很复杂了,材料市场上买的大部分59铜也很难用了,首先颜色就 ...

做个老百姓真心不容易。从奶粉成份到合金配比等等等等都需要关心。

网友:
买品牌总没错,没牌或杂牌,再便宜也不要。后续问题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