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也来制作一个“焦耳小偷”电路,榨干电池的最后一点电量

楼主(2023-07-05):
昨天给液晶数显温度表更换电池,用的是7号碱性的。换下来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还有0.9伏的电压,就想怎么把它的电量全部榨干呢,去网上一搜,还真有,就是焦耳小偷电路。有了想法,不做出来心里总是痒痒的,于是就小折腾了一下。榨干电池的最后一点电量,实现1.5V单节电池点亮LED灯。

电路图非常简单,只使用5个元件。磁环使用废旧节能灯拆的,0.5mm漆包线连续绕制20匝,中间抽头。电阻使用普通的0.25W金属膜电阻,三极管使用2N3904,像9013,9014,S8050这种NPN三极管都可以。LED用的是暖白光的贴片。

实测电池电压在0.35-1.5V之间LED都能点亮,亮度取决于电池电压,越高越亮。

焦耳小偷电路的波形和温度测试: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3567-1-1.html

网友A:
你这个是镍氢电池,能充电的啊,榨干有点浪费了

网友:
电池榨干 容易漏液吧,电池盒都腐蚀了,好几块钱没了 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镍氢电池,能充电的啊,榨干有点浪费了

楼主是对的,别提醒他……

网友B:
其实这种只是玩具了,用过就知道这点光没啥太大用。
今天我又搞了个大功率的焦耳小偷,1.2V电压,3.9A电流,可以驱动3W LED到最大亮度。

网友:
简单升压电路,唯一可惜的是输出电压不稳

网友:
充电电池,还是赶快去充电吧,小心电量被偷光了,想充电都不行了。

网友:
“焦耳小偷”电路会让镍氢电池过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镍氢电池,能充电的啊,榨干有点浪费了

镍氢用来做试验的,拆下来的碱性电池测过电压就随手扔垃圾桶了,又不想去桶里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镍氢用来做试验的,拆下来的碱性电池测过电压就随手扔垃圾桶了,又不想去桶里找。 ...

原来如此,我以为你土豪行为的,哈哈

网友C:
电池可以用小的太阳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可以用小的太阳能板

手头正好有2.5V的太阳能板,正常应该点不亮LED,晴天的时候试一下

网友:
只能当玩具玩玩。

网友:
光点亮一个LED,没啥实际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只是玩具了,用过就知道这点光没啥太大用。
今天我又搞了个大功率的焦耳小偷,1.2V电压,3.9A电流 ...

好奇,改大电流,需要在原本小偷电路上增加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奇,改大电流,需要在原本小偷电路上增加什么

修改整个方案,放弃自激方式。看看我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E:
我这里不分析电路,分析一下使用这种电路的心态!我想知道把电池榨干到底有什么用?难道把电池用到极干其实是为的自己心里很舒服吗?这点光到底能干啥?是不是心理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不分析电路,分析一下使用这种电路的心态!我想知道把电池榨干到底有什么用?难道把电池用到极干其实 ...

就是为了玩,折腾。就像有些人喜欢下棋,有些人喜欢钓鱼一样,我们喜欢折腾电子技术。折腾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既是消遣,还能增加知识,何乐而不为?

网友(2024-01-26):
LED灯要串限流电阻才耐用

网友(2024-08-14):
支持折腾。我原来也做过一个,只是为了好玩。现在不知道扔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