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师傅不给管理员密码,一气子重新买了一个旧的光猫。

楼主(2023-07-05):
1 问电信师傅要管理密码,他问我干什么,我说要开光猫的WiFi。他说光猫的wifi  性能不好,我说没事,我说用来装WiFi的智能插座可以远程断电。又说你现在是桥接的。然后又说没有密码。见师傅不给也不想为难师傅,再纠缠下去。
2 正好 现在光猫 为华为 带有wifi带只有一个千兆,另三个网口为百m 天翼2.0,正缺全千兆网口。(注意2.0不能通过抓包破解。3.0 4.0可以的)。然后重新买了一个全千兆网口天翼3.0中兴,光猫,可以通过登入账号抓包就可以获取密码,闲鱼2元一次,但是我这个人很懒,之前也是叫别人花钱破解。有空再研究一下吧。

网友A:
电信宽带的密码是动态更新的,有时效性,装维小哥告诉你也没用

网友:
我们这边的路由器密码都是默认的,背后有一个,还有个管理员密码,是网上搜的

网友:
我的是固定的,告诉我我随时可以登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信宽带的密码是动态更新的,有时效性,装维小哥告诉你也没用

可能每个地方不一样吧,我家装了几年了,还是装维小哥给的密码。反正只要不恢复出厂设置或重新注册,密码就不变。
之前家里有固话时,装维小哥不会把宽带和网络搞到一个光猫上,后来还是等我过年回家捣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信宽带的密码是动态更新的,有时效性,装维小哥告诉你也没用

我这边差不点是固定的,只要不是重新注册一个密码不变的。

网友B:
福建移动光猫密码是动态的,师傅也不知道,要找后台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福建移动光猫密码是动态的,师傅也不知道,要找后台要

不管你移动还是电信光猫都有选项,装完点一下就自动改超密了,自动报到后台。

网友:
安徽移动也是动态密码

网友:
这个后台不是直接可以远程改的吗?

网友:
超级权限宽带小哥一般不给你,怕你乱设置上不了网,投诉的话,他又要跑一趟

网友:
十多年前就听说,光猫不像无线路由,不是直接插上就能用的

网友:
自己买个二手光猫tr69都没删,超级密码一直是出厂默认值,还开了Telnet不怕密码被改

网友:
山东联通是固定的,我是自己破解的,超级账户是CUAdmin,密码是cuadmin********,后八位是随机的密码,需要自己破解,

网友:
装维肯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折腾上不了网,他又要上门处理。自然不愿意给。

网友:
俺们这儿光猫不能直接用,光猫后面还要接路由器才能使用,咋不搞个二合一呢,小小的弱电箱塞得满满的

网友:
怎么可能会给你呢..

网友C:
光猫贴纸上没有吗?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猫贴纸上没有吗?密码

如果他需要超级密码,所有光猫贴纸都是普通用户名密码

网友:
ZTE的,不是可以自己打开telnet,然后随意修改密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