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SONY D-E445 CD随身听拆解

楼主(2023-07-05):
小鬼子的cd机。当年买不起。现在买个玩玩。用正版cd听感可以。比多数手机感觉好。有线型输出。现在用买正版cd有点难。刻碟找资源也不好找。最少都是90年的东西。。。20多年还可以用。质量可以。当年1000块的东西。质量能差吗

网友:
很好的收藏品

网友:
还不错,都是童年的回忆,用料也很足,感谢分享

网友:
当年可是高档货

网友:
CD随身听适合怀旧收藏

网友:
好玩具

我有十来个CD随身听因长期搁置不读盘了

网友:
电池片都绿了,应该洗洗,否则时间再久些,就废了

网友:
做工不错,当年高端货

网友:
这机机的光头可不好配,有也是翻新货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就是光头挂了.

网友:
我一直在想,将来的孩子们还会不会知道CD机是什么东西,光盘是什么东西,以及鞭炮是什么

网友:
小鬼子的做工真不错

网友:
听CD很清脆的。

网友:
当年日系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一代数码精品,值得收藏。

网友:
当年这货真的不便宜,记得上学那阵子眼馋了好久,最后还是买不起,用电脑光驱凑合听的

网友:
这机子我有一台。

当初我主要想找700和800系列的独立DAC机型,有索尼当时特有的调音听感,结果这类机型设计BUG,排线特别长,还容易断。

最后退而求其次,不要求外观好看了,只要求电路类似即可,就找到了441,445之列,淘了几个。

回来发现,电路图上是有内存缓冲抗震的,实际电路上并没有安装,所以抗震ESP按钮就形同虚设。

于是,我反手就给它安装了一块其他机子上拆来的内存,完美实现10秒抗震,虽然我用不到,但是不能没有。

网友:
现在不知道多少价了,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