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万能手机遥控配件

楼主(2023-07-05):
手机遥控配件适配APP为遥控精灵,有品牌的电器基本都可遥控,还具有学习功能,拆了看看里面是什么鬼

楼主:
这个学习功能太炸裂了

网友A:
这个。。一般数据线都在手机下部,这个TYPEC的插在屁股上遥控还要手机转180°,要么就反过来看屏幕,智商税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数据线都在手机下部,这个TYPEC的插在屁股上遥控还要手机转180°,要么就反过来看屏幕,智商税 ...

在APP设置里有旋转180°,作者还是考虑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数据线都在手机下部,这个TYPEC的插在屁股上遥控还要手机转180°,要么就反过来看屏幕,智商税 ...

这个不是micro口吗?并不是typec,基本没啥市场了~

网友:
安卓口的,用在TYPE C手机上还需要转接一下。

网友C:
电路很简单,关键是程序,楼主可以跑一下电路再把程序拷出来造福坛友

网友:
手机遥控看起来很方 便

网友D:
没啥用,真要用到,还要番这个东西出来,多麻烦。格力手机那个遥控就真不错,连 型号都不用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micro口吗?并不是typec,基本没啥市场了~

有micro转C口的转接头,我在华为上试过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很简单,关键是程序,楼主可以跑一下电路再把程序拷出来造福坛友

程序都在APP里面,这个就是一个适配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啥用,真要用到,还要番这个东西出来,多麻烦。格力手机那个遥控就真不错,连 型号都不用对 ...

外出收二手电器的就很方便,拿出来就可试好坏

网友:
应急还是可以

网友:
好像手机耳机孔加个发射管就可以配合程序遥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都在APP里面,这个就是一个适配器吧

那个WCH的552E815是个51单片机,里面肯定有固件。
至于APP可以随便下,带红外的手机都能用,我以前的荣耀V9和现在的小米11都装了,
比手机自带的好用,就是不能学习。

网友:
聊胜于无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数据线都在手机下部,这个TYPEC的插在屁股上遥控还要手机转180°,要么就反过来看屏幕,智商税 ...

不需要翻转也可以360度的

网友:
电路很简单

网友:
这东西还是有用的。之前我有个三星note3,自带红外发射管(某个小米手机也这样),安装个遥控APP就可以测试各种家用电器了。后来买了一个,就是测试空调电视机功放等带遥控的电器,判断故障范围,不然的话,万一遥控接收有故障,你买了遥控器也是没用的

网友:
手机有3.5mm耳机孔的话,自己diy一个就行,一个废弃的3.5mm插头和一个红外LED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