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86型32A佳安宝GAB漏电过电流保护插座 附送贝朗智能马桶简单拆解图

楼主(2023-07-05):
插座是16元2个包邮的,包装还是非常nice的,但可能库存时间过长吧,插座表面还是有些小伤痕的

带有双孔可以插普通电器,32A大用电器直接接线

背面的说明还是很详细的
看过说明书后才知道这个大螺丝是进线地线接线处

拆开外框,从底部可以看到出线接口,但是还是无法接线
再把螺丝固定外壳拆除后才能看见输出接线处。
黑色的是铁框,上面铆了一个输出接地铜排,但是那个黄色螺丝是铁的
再拆插座外壳,有安全门,复位和测试按钮的背面
近距离看下测试电路板,里面插座和连接铜排都是铜的,但是螺丝和电线固定座确全是铁的
再近距离看一下,才发现没焊接好啊

触点面积不小,不知有没有镀银

是铜的吧

背面电路板

总感觉这里少了啥东西
晃了晃开关,掉出来个元件。这是什么情况?幸亏我没有直接上电使用
赶紧拆了另外一个,发现这一台是“减配”的
这是“全配”的,增加了一个电容和二极管

哪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个“减配”的还能用不,少这两个元件对功能不影响吧?
为表谢意,附送一个“高档”智能马桶的简单拆解图
德国贝朗,看看有多高端,淘宝旗舰店报价15800,看看哪个傻憨憨买这个

我这个是简配版,只有自动冲厕和座圈加热功能

上拆解图,对就4张,因为太简单了,其中两张还都是冲水电机的
电路板有灌胶并且是外壳顶部背向安装,减少湿水风险。我感觉唯一好的地方是他的缓降器,还是比普通的好点
底壳上可以附加臀洗组件和吹风组件或者其他功能组件
两个冲水电机
15800的高档货完毕!

网友:
带漏保插座不错,能插三线插头就完美了

网友:
好家伙   一拆拆俩

网友:
还是用专线 在配电箱内有一个专线漏电开关比较好,起码有灭弧珊,分断能力也高,奇胜就有一款DPN-10A 支持到10000A分断,并且是10mA

网友:
这些开关没有灭弧的,只能通断极小电流,不然就会打火烧黑。
这个插座分明是返厂的不合格品啊。
买漏电保护插座本来是想更加安全的,结果却是短路或接触不良打火,把家给烧了。

网友:
土豪拉屎都是我不能所企及的

网友:
看做工还对得起这价格

网友:
这个是把空气开关集成到面板里面了

网友:
漏电保护开关+插座

网友:
这东西不错啊

网友(2023-11-05):
这做工很山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