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用燃气泄漏保护

楼主(2023-07-05):
最近想把燃气表的四节5号电池换成磷酸铁锂的,灵感来了-------

当燃气表的电池拿掉之后会显示电量不足=闭阀,
那么我们用MOS管做为电子开关,串接在电池电路中,常态是导通,
从燃气泄漏报警器的报警指示灯或报警输出引脚引出控制线接入到燃气表电池的MOS管上,泄漏报警时自动关断MOS管,断开燃气表的电池~闭阀,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A:
你的报警器是后装的么?一般情况下,房屋交付时的状态是报警器和电磁阀是联动的。

网友B:
作个假设哈。
燃气供应正常,没泄露,燃气表的阀门一直打开。然后出现泄露,电池断电,阀门关闭。燃气缓慢而持续地消散,低于报警阈值,燃气表恢复供电,阀门又打开,燃气继续泄露,进入下一个循环。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先测试一下,燃气表阀门开启时的瞬时电流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报警器是后装的么?一般情况下,房屋交付时的状态是报警器和电磁阀是联动的。 ...

是后装的,没有电磁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个假设哈。
燃气供应正常,没泄露,燃气表的阀门一直打开。然后出现泄露,电池断电,阀门关闭。燃气缓慢 ...

加个关闭后需要手动按键开启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网友A:
做个假设,按照你的设计,设备、燃气都正常。某天,燃气泄漏了,此时,按照标准流程,报警器工作,信号输出,气表断电,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恰恰此时,又停电了,报警器停止输出,气表又恢复正常供气,燃气泄露的状态是否又存在了?

网友C:
像楼上说的,会陷入死循环,更危险,后装的话直接设计成一次性关闭,只能手动复位的还行

网友:
完全可行。等于是改装一个带输出关断的电池。排除泄露,然后手动复位后再输出电压,不涉及改动燃气表和管路,燃气公司安检也能通过。楼主改造好分享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假设,按照你的设计,设备、燃气都正常。某天,燃气泄漏了,此时,按照标准流程,报警器工作,信号输出 ...

燃气报警器装个电池,弄成不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假设,按照你的设计,设备、燃气都正常。某天,燃气泄漏了,此时,按照标准流程,报警器工作,信号输出 ...

更换电池后不插卡是不会通气的,所以你要插下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楼上说的,会陷入死循环,更危险,后装的话直接设计成一次性关闭,只能手动复位的还行 ...

闭阀后不插下卡是不会通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燃气报警器装个电池,弄成不断电

这个主意不错,但时不时还要看看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闭阀后不插下卡是不会通气的

如果这个环节确认了,你的方案还是比较完美的。

网友:
你这是非法改造,遇到检查可能会被罚款和停气,遇到事情更是可能会判刑!
所以不要多此一举想着改造和燃气有关的任何东西,特别是和管道相连接的东西。
别觉得是小事,就像在押运车边上说 qiang jie 一样,可大可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个假设哈。
燃气供应正常,没泄露,燃气表的阀门一直打开。然后出现泄露,电池断电,阀门关闭。燃气缓慢 ...

燃气表一般有个按钮,恢复供气都需要手动按钮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