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打印机电源改48V的POE电源失败

楼主(2023-07-05):
最近在闲鱼上搞了一台海康威视的4路POE的录像机,没有电源,想自己搞一个。找到一个惠普的打印机电源,输出是32V1.56A,打开电源,找到TL431,根据计算,把两个贴片电阻换18K和0.56K的电阻,通电后输出电压是46V左右,满心欢喜的接到录像机上,谁知电源指示灯一下就灭了,测量电压也没有了输出,好像是保护了。拔掉插头,过一会再插,还是输出46V,插到录像机上就又保护了。看惠普的功率应该够录像机用的,难道是芯片的设计上限?录像机应该是好的,惠普的电源适配器型号是0957-2271.请弹力的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用个48V电瓶车充电器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应该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二手的,直接搞

网友:
原来32V直接用,估计也能用的

网友:
应该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其实有些POE电源要求是48V,一般并不需要那么高,估计32V直接用就够用。

楼主:
过流应该不会,因为录像机的功率才45W,那打印机电源也要48W以上。我试试直接接32V,,或许真的可以。

楼主:
刚刚试过了,真的可以。但我还是把电压升高了一点,40V!适配器不再跳保护了,录像机也能正常工作了!谢谢!

网友:
按我的经验,要搞之前先发个贴请教一下,可以少走一些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