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双叒叕撸个随身WiFi

楼主(2023-07-05):
抽屉里十多个了,早就想买这款,买了5次才是这个。拆机图就不发了,前段时间别人有发,我是改散热,本想吹掉屏蔽罩的,但是发现屏蔽罩有均热作用,撕开屏蔽罩里面就一个1803,WiFi芯片我以为像其他也热此处屏蔽罩也撕开,结果通电试验这个翱捷的WiFi芯片不热。本来一块散热就好,我为了增大面积和热容量用了俩散热片。垫上导热硅胶涂上硅脂就可以了。待机很省电0.3瓦左右,不过用起来就很热了,看直播虽然功耗1.5瓦左右那散热片能烫的你受不了。不过这款只要你没有实时流量,10秒钟不到,功耗马上降到0.5瓦左右,非常省电。其他款则要等很久或几分钟。这款是单天线的,3G测速只有6Mbps,上次买的双天线可以9Mbps。网速最高我中午测得40兆左右。

另外商家不知道什么骚操作,我上个月下单的今天5号才收到,快递信息显示哈尔滨发过来的,今天拿到一看  寄件地址 广州白云区,这我就纳闷了,难道这中通也像圆通一样卖假单号?圆通是虚假单号假签收,故意做快发货,中通这个是故意做慢?

楼主:
我是看到商家最近半个月的评价图全是这个款我才下单的,果然不再是开盲盒。这个插卡就默认启动外置卡,商家有插个黑卡不知干什么用的,我对照过iccid。内置的esim也是电信。

网友A:
都有三个在吃灰中,感觉那个充值是个坑。

网友:
我还没上车啊,我还没上车啊

网友:
哈哈,楼主真是真爱了,这东西就是个鸡肋。

网友:
现在流量便 宜,这玩意用处不达

网友:
能不能当电脑无线网卡?多少钱?

网友:
纯粹是为了玩吧,买这个。我一般就用流量,开热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三个在吃灰中,感觉那个充值是个坑。

我从没充过。自己卡多才有玩这个的先决条件,不然提不起兴趣啊。只是玩玩而已,玩不起车表和婊,但总得有个爱好吧?几块钱十几块的东西谁玩不起?有些人把我说的“玩”理解为硬性需求了。我宽带和5Gcpe不香吗?至少干什么都不会出现卡顿情况。

网友:
这样的快递不是很正常吗,工行这样搞得,快递单写当地卡部发出来,其实是是制卡公司寄出

楼主:
看看我转的图1,这是别人开始就打算卖的所以撸了很多,无后顾之忧,还能赚钱呢!我撸10多个就没打算卖,送走几个还剩10个。太多也是没有用处,比如这几个410纯属翻车,本不想要这个的开的盲盒便宜就没退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我转的图1,这是别人开始就打算卖的所以撸了很多,无后顾之忧,还能赚钱呢!我撸10多个就没打算卖,送 ...

这是真爱啊

网友B:
毫无疑问,这个是 大师。

弱弱问一句,这个比起来 4g 手机,如何 ?

网友:
爱好,就像有些人撸了很多路由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无疑问,这个是 大师。

弱弱问一句,这个比起来 4g 手机,如何 ?

得看哪些方面,价格这个几块钱十来块钱,4G手机二手也得几十吧。论最高网速嘛,4G手机哪怕山寨机都是2*2天线,这个很多是1*1,网速最高能跑个6、70兆。论方便性嘛这个插电15秒出WiFi,4G手机开个机都要几分钟,长期插电还电池必定鼓包(我有个手机插电5年才鼓,不是不鼓,必定鼓包,时间未到而已)。论稳定性嘛长期开热点打过游戏的肯定知道,经常卡一下。但也有的随身WiFi打不了游戏,长期卡,我中兴款就是这样。说这么多总之就是,便捷,便宜,省电,性价比高。(只指硬件)

网友:
这玩意究竟怎么玩的,商家插了有卡,能换么。

网友:
楼主撸了这么多 啊,我撸了两个  一个刷debain 改成了打印服务器,另一个还在吃灰中。
准备刷一个4g 无人车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没充过。自己卡多才有玩这个的先决条件,不然提不起兴趣啊。只是玩玩而已,玩不起车表和婊,但总得有 ...

对,就是玩,就是业余爱好,我也一样喜欢玩。现在在玩业余无线电。

网友:
玩这些要有靠谱的卡才行吧,不知道怎么找到靠谱的吧流量卡,,,机器跟风撸了,据说内置套餐都很假很虚,有无推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到商家最近半个月的评价图全是这个款我才下单的,果然不再是开盲盒。这个插卡就默认启动外置卡,商家 ...

自带外置 SIM卡?能说是哪一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