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BGA132/152闪存引脚有效点位图

楼主(2023-07-05):
本文是在SM2246EN清空器上测得,有些引脚可能会和实际不符,比如CE脚只有4,如果你发现本文和你手上实物不符,请参考其他资料

拆焊SSD的时候,掉点是难免的,这时候就要参考点位图看看掉的脚是有效还是NC脚,然后决定是能继续使用还是要动手抢救或者直接放弃。

众所周知TSOP封装的闪存是48个引脚,而常用的BGA封装闪存多是132/152引脚,其中大部分引脚都是无效引脚。平时都是下官方引脚图来看,密密麻麻的看得眼花。所以把相关图片简化,把不用的引脚清除,这样对比的时候一目了然。

第一张图是官方引脚图,看得眼花。
注意:以下图片都是顶视图,就是电路板上焊点或者闪存座引脚点位图。对照闪存的话要把图左右镜像转换一下

第二张图是闪存无效点位图,空白的点位都是无效引脚,掉点的话对比一下这张图就知道受伤是否严重

第三张图是电源引脚,有三组引脚,VCC,VCCQ,GND,每组引脚都是相通的,掉一两个影响不大(按下面网友提示已修改,VCC一共有4脚)

第四张图是数据脚

备注:除了CE0-CE3,所有引脚基本都是左右180度镜像。左右两边引脚都是想通的。所以无论哪边掉点都能从另一边飞线抢救

网友:
补点对拷 直接换颗粒了

网友:
感谢楼主要是有272/316的就更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已收藏。等272、316图

网友:
这个图管脚图编辑的太清晰了,一目了然啊,非常感谢!

网友:
强烈推荐,非常详细!!!

网友:
ce引脚少了一半,dqs re是差分信号,各一对,图上少了一半

网友:
如果按新的标准来看,还少了zq,新制程会用到,楼主发的仅适用于,大部分普通U盘主控板,2256k 2246en 2246xt固态主控板,图上的是4ce,且无差分信号,上2258h 2258xt需要降频到100mhz

网友:
图上有错误,vcc是有4个的

网友:
图很清晰明了,不过VCC脚最好不要掉,

网友:
之前那个图,用错了,之前那个图的ce引脚不是常规的,现在发这个才是正确的

网友A:
缺差分信号和Vref,跑不到NV2以上速率,不过慧荣56k之前的主控都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差分信号和Vref,跑不到NV2以上速率,不过慧荣56k之前的主控都不支持 ...

我在2246en板上测的,有些地方和现在的板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不同的闪存定义不太一样吧

网友(2023-10-13):
BGA132的存储颗粒可以焊接到BGA152的PCB上

网友:
收藏了。下载了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2024-05-14):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学习中

网友:
谢谢分享,回去试试飞线读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