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修一台佳能IP8780不认墨盒

楼主(2023-07-05):
客户抱来一台佳能IP8780,说是闪红灯,上电,揭开盖子发现墨车出来最大那个PGBK没亮灯,用手使劲下压的话会很微弱的亮起,感觉就是下面触点接触不良,果断拆机。

先左边盖

撬松这些位置,再向上就可以取下左边盖;

然后右边的,

顶松了卡子,向后面拉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看看盖子上的卡子位置吧

然后就是塑料大框子
撬开这个盖板,取下线头

正面、左、右都是卡子,背面是两个螺丝

就可以拿掉了,
再看看顶的卡子些

取掉的样子

取下触点

换好后一路倒放装回来。

网友:
喷墨打印机比较难拆,墨水印多,零件多

网友:
动手能力强,丰衣足食。

网友:
应该说佳能喷墨打印机小零件特多不好拆,一般佳能惠普的喷墨打印机都不修一个是一般坏墨盒再有维修价值不大要个百八十的客户觉得贵 因为机器就不怎么值钱

网友:
还是激光的皮实

网友:
打印机不好拆,卡扣太多,还有些小的精细元件,稍不注意就弄坏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这个没200估计拿不走吧,

网友:
不会修,都是请人来修的,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有心了,做出一个图文教程,费了不少时间吧?拆解复杂的机器没有教程不但难拆,还容易拆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