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联通FTTR的边缘路由器拆解 型号中兴G1610

楼主(2023-07-05):
天线奇奇怪怪,该设备可直插LAN口当普通路由器使用,无特殊限制,设置都可自行调改。

网友A:
话说fttr光组网的情况下,这几个光猫连接的设备都在一个网段里面吧?

网友:
五色馈线好评,拆前拍图,很好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fttr光组网的情况下,这几个光猫连接的设备都在一个网段里面吧?

没错,主光猫负责分配地址池,主光猫的性能很不错,给配的2.5G网口,无线信号也稳定,无特殊要求完全不需要再配路由器了

网友:
印刷天线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虽然但是,不怎么喜欢自带路由的光猫产品

网友:
天线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看着很高级

网友:
G1610?那有没有G1840的

网友:
中信自己的芯片。好像没资料

网友:
这货AC WIFI测了 和华为的662D 信号天差地别。所以这货便宜

网友(2023-08-26):
联发科的无线芯片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3-10-17):
速度多少呢,g1610五根天线,g1612六根天线。g1620四根天线。

网友:
散热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主光猫负责分配地址池,主光猫的性能很不错,给配的2.5G网口,无线信号也稳定,无特殊要求完全不需 ...

就一个2.5g网口,pon1g,给我白用都嫌弃

网友:
跟2633一样的芯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