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剃须刀换锂电,怎么把3.7V变成2.4V

楼主(2023-07-05):
剃须刀之前是镍氢,改锂电后,电压太高,怎么改成输出2.4v?

网友:
最简单的是串联几个二极管。。。。

网友:
先测试好工作电流。
一般传统都是用LM317+输入再串联几个大功率电阻,让LM317工作时压降大概在1V以上就行了。。。

当然用电阻加4007之类的二极管也是可以的。。。

现代一点的方案是DC降压

网友:
为什么要改到2.4v?

镍氢电池,充电终止电压1.45v,两串2.9v,
磷酸铁锂满电3.6v,但是,很快降到3.3-3.45v,
也不算超压太多吧?

网友:
换钛酸锂吧,2.4V的

网友:
还原电池不好吗

网友:
你为啥不用磷酸铁锂……

网友:
磷酸铁锂很适合啊。

网友:
一个小电机, 直接上, 你会发现轻快不拖沓

网友:
串几个1N4007

网友A:
剃须刀本身的镍氢电池就可以充电,再说啦剃须刀也不费电,别费那劲,改的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剃须刀本身的镍氢电池就可以充电,再说啦剃须刀也不费电,别费那劲,改的意义不大。 ...

自带电池,用不到一次

网友:
磷酸铁锂用什么充电器?

网友:
要么换磷酸铁锂电池、要么换电机。

网友:
串二极管的,0.7v×1A,单个耗散功率达到将近1瓦,注意给二极管散热。

网友:
做个开关降压电源

网友:
建议采用原规格电池,镍氢推荐用eloop平替,性能优于普通锂电,理论上可以用到你的剃须刀报废都不用再换电池了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串接两只硅二极管,一般就可以降压1.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串接两只硅二极管,一般就可以降压1.4V左右。

你说的硅二极管,有型号要求吗

网友:
最方便简单的就是串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