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脚气怎么解决?

楼主(2023-07-05):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不吝赐教

网友:
据说多去海边沙滩上走走就好了

网友:
90左右的 酒精 洗脚 泡脚

网友:
金达克宁,一直用

网友:
先用一疗程足光粉去老皮,再持续使用达克宁之类的药膏,鞋袜消毒杀菌

网友:
脚汗重不重?

楼主:
不是汗脚

网友:
让脚趾头保持透气,就不会有脚气,

网友:
运动员脚容易治疗。
香港脚很难治好,容易复发。

网友:
足光散连续泡3天,让脚先掉层老皮(这个过程你可以用美工刀把脚上的死皮刨下来加速掉皮),用达克宁喷雾剂喷喷,待大概20天后新皮长出来后再来足光散泡3天,再掉一次,这样两轮下来,香港脚就临时解决了。
而有香港脚的人基本都必定有汗脚,所以可以赤脚就不要穿鞋,可以穿凉鞋就不要穿运动鞋、皮鞋,实在要穿的话鞋垫要用那种千层布的棉布厚鞋垫,袜子要穿纯棉吸汗的,鞋子要有网孔透气的。鞋子、鞋垫、袜子多备几双,轮流换着穿。
起码要做到袜子鞋垫坚持半天换洗,情绪焦虑时手足出汗袜子湿了也马上换洗,反正尽可能保持脚的干燥,这样就能最大限度降低复发的情况。

网友:
脚气好治不去根。你是哪种?抗真菌乳膏,咪康唑、酮康唑、特比萘分、环吡同胺这些乳膏喷剂都对症,注意抹药需全脚涂抹不是只擦患处。如果趾间糜烂,可以先用紫药水擦拭糜烂处,杀菌快速敛干糜烂伤口,两天后糜烂患处换乳膏。脚后跟角化型脚气,每晚洗脚后,先用水杨酸乳膏,然后用咪康唑或特比奈芬乳膏,之后用保鲜膜包裹早上起床拆掉。脚气用药两周,症状消失继续用药一周。鞋袜常换,袜子鞋垫洗前用沸水烫过再洗,有条件就丢进沸水里煮二十分钟。鞋里保持干燥,可用咪康唑散剂撒入或喷剂喷洒杀菌。

网友:
多赤脚下田,下地.几天就好了

网友:
这是顽症,先用一疗程足光粉去老皮,再持续使用达克宁之类的药膏,鞋袜彻底消毒杀菌。

网友:
脚气的病菌在体内,不管外用怎么搞,都会复发,吃药吧,能彻底搞定,伊曲康唑胶囊。还能资料灰指甲。

网友A:
b族维生素,每天一片,找半桶黄泥,调成膏状,脚在桶里踩.

网友:
如果是外部感染的,抹药膏就可以。如果是发自身体内部的药膏治好了容易复发。中医认为湿热下注形成脚气,就是身体代谢湿热之气的能力不够了才形成了脚气。也可以多锻炼身体,增强身体代谢能力,以及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定时排便等等都有效果。

网友:
用9度米醋直接浸泡,一周后脚光滑得很的, 只是半年后可能又会复发,我基本上每年泡一次

网友:
复方土槿皮酊,几元一只,效果很好。

网友:
好不了。要么坚持赤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b族维生素,每天一片,找半桶黄泥,调成膏状,脚在桶里踩.

看来帮伯伯们照顾一季水稻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