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多通道24V输出,可编程

楼主(2023-07-05):
各位老铁,我想做一个4通道或者8通道的24V输出。
类似于DO1~4
有个软件可以编程控制开启和关闭。

我看很多I/O模块都是模块,不能单独使用。

有什么现成的,USB或者网线接口连接电脑,带软件。

自动控制这些电压输出吗?

网友:
淘宝找找啊。实在没有的话就咸鱼搞点二手的24V电源,回来自己加MOS管或者继电器再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A:
你这不就是要个单板机或PLC吗

网友B:
西门子的LOGO!,你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就是要个单板机或PLC吗

是的,我看PLC,但都是IO模块,都没有一个详细的说明,我要买哪个主机,哪个模块,软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的LOGO!,你可以了解一下

谢谢,我刚搜了一下,看起来很好,有个介绍说可以直接读取excel的设置就运行。最好是这种傻瓜的,表格里一列时间,一列操作和记录,就自动运行。

网友:
带网口的IO模块可以实现,之前用过,武汉产的。

网友C:
直接搜网络继电器或者USB继电器,都不贵,西门子LOGO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搜网络继电器或者USB继电器,都不贵,西门子LOGO死贵

好的,谢谢。是的,很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