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求教大佬 怎么判断CH0和CH1的位置

楼主(2023-07-05):
量产工具提示 :Flash 通道测试失败  (请检查CH焊接)

现在的问题是 我想知道那个是CH0  那个是CH1  请大佬指点

网友:
F01位置是ch0,ch1位置是F11,好像是这样的。ch0和ch1是背靠背的。

网友:
不一定是你焊接没好   你可以重新用热风枪吹一下或者换2或者0开

网友:
怎么根据软件提示判断硬件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