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短接不认主控 我该如何查找故障点。

楼主(2023-07-05):
问题:短接rom孔后,不认 无1G显示。 我该从哪儿查

哦对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像摸着 晶振 往电脑上插 还烫了我一下,如果晶振坏了  短接后还能正常进入短接模式吗

下面上图: 请大佬指点

补一个视频链接,短接主控不认。插入电流表跳电厉害 请大佬判断下哪儿的问题

【已解决】感谢@adminismk @fanallen @拿糖糖换媳妇 @yudehua @bhzhangyu和所有热心的朋友的出谋划策,再次感谢
感受:身为千千万万个小白中的一个我,在遇到自己没办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那种没有头绪无助感很无奈 当是都要放弃了。幸好有论坛的大佬们出手相助,出谋划策判断问题,才得以解决,不是因为这块固态多值钱,而是教会了一个小白(我)去怎样判断、怎样解决问题。教小白的过程是很辛苦的,所以再次感谢大佬们的帮助 让我受益良多,我会把这份热情接力下去。

网友A:
晶振有问题的话,必须换,否则主控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有问题的话,必须换,否则主控不工作。

怎么判断是不是 晶振的问题,可以用万用表量吗?怎么量?

网友:
不知道 等高手回

网友:
这个东西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

网友:
先换个再试试发不发烫

网友B:
上电看看主控会不会发烫  然后可以看看电路供电是不是1.2V

网友C:
晶振是很少坏的,估计是供电有短路。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用万用表先量各个电容,看看是不是哪个电容短路了。
除了数据脚那4个耦合电容外,其他电容都只是一端接地的,所以很好判断。

网友D:
先量各大电感有无短路,无短路再上电量电压,晶振一般不会坏,如果想测量的话得用示波器看有无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是很少坏的,估计是供电有短路。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用万用表先量各个电容,看看是不是哪个电容短路 ...

有没有相关类的教程链接 这方面比较薄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量各大电感有无短路,无短路再上电量电压,晶振一般不会坏,如果想测量的话得用示波器看有无波形 ...

有没有相关类的教程链接 这方面比较薄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看看主控会不会发烫  然后可以看看电路供电是不是1.2V

通电主控发热

网友E:
上电看看主控会不会发烫

网友:
我的46en也是,刚刚开始还找得到主控,反复通几次电后只发热,找不到主控,最后连主控也彻底凉了,换了好主控也是凉的,不知道哪里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有问题的话,必须换,否则主控不工作。

补发了一个视频链接 帮忙看下是哪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电看看主控会不会发烫

补发了一个视频链接 帮忙看下是哪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量各大电感有无短路,无短路再上电量电压,晶振一般不会坏,如果想测量的话得用示波器看有无波形 ...

补发了一个视频链接 帮忙看下是哪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是很少坏的,估计是供电有短路。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用万用表先量各个电容,看看是不是哪个电容短路 ...

补发了一个视频链接 帮忙看下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颗粒拆掉试试,有可能是颗粒短路了

网友:
电流表跳的厉害应该是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