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带金属罩电路板进水修起来是不是很麻烦,拆金属罩有哪些窍门?

楼主(2023-07-05):
带金属罩,进水后难以晾干,金属罩下面的腐蚀斑点也没法清洗

是不是必须拆掉金属罩做彻底清洗?

诺基亚PCB,金属罩固定好像用的贴片工艺,直接用热风枪吹,会不会把边上小元件烤焦呢
怎么拆金属罩比较稳妥呢

网友:
这个估计买新的比修要划算

网友:
求你千万别搞了,术业有专攻,何况你这还是个功能机

网友A:
你这个绝对不是诺基亚

网友B:
这个时期的NOKIA屏蔽罩在外圈有割了一圈方便打开。找个尖锐的东西对准一个孔翘开一个头,拿钳子沿虚线慢慢夹起来就打开了,一次性操作,无法复原。

网友:
有风枪的话,高温胶布 把不需要吹到的地方都贴上,然后270~280度 吹吹看。不行就再升升温度。手一定要稳,不然盖子里面东西碰掉了 那就废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期的NOKIA屏蔽罩在外圈有割了一圈方便打开。找个尖锐的东西对准一个孔翘开一个头,拿钳子沿虚线慢慢 ...

用刀把锡割掉么?
用刀割锡和热风枪,哪个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刀把锡割掉么?
用刀割锡和热风枪,哪个更好?

开过铁皮罐头吗?屏蔽罩外圈像罐头那样预先割了一圈,很容易就能撕开

网友:
烤箱烘烤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绝对不是诺基亚

诺基亚的新贴牌方
--------------------------------------------
而这家注册在深圳的赫名迪科技正是HMD公司,这是一家成立于2016年的公司。在诺基亚与微软的品牌授权期在2016年12月1日届满后,HMD顺利承接了诺基亚的手机业务。获得诺基亚十年的授权,生产诺基亚品牌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诺基亚的新贴牌方

而这家注册在深圳的赫名迪科技正是HMD ...

2016 年,微软又将诺基亚的手机部门,以 3.5 亿美元出售给台湾科技集团富士康。
接着,富士康又和诺基亚联合成立新公司 HMD,也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赫名迪科技,至此,诺基亚的手机业务全权由 HMD 接管。

网友:
没有专业工具和专业技术,直接用热风吹,肯定报废。维修流程不是这样的。

网友:
诺基亚还这么多条条道道

网友:
这手术难度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过铁皮罐头吗?屏蔽罩外圈像罐头那样预先割了一圈,很容易就能撕开

用刀割比用热风枪更好一些么?

网友:
这得用超声波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