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喂小鸡送的电扇。

楼主(2023-07-06):
兑换的时候有两款一个一档不会充电,一个三档会充电,三档果然是个坑。。充电非常热,估计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你这个价值10元的,要选20元的商品——有电机+电池的商品,或加热类大容量的锅

一般都是换红包的

网友A:
就是个玩具而已,别当真

网友:
应该充电电流大了吧,对照电路图,把充电电流改小试试。

网友:
灯光太亮,完全看不到电路板是什么。
4057充电电流设置最大500mA比较热,300以下无需散热

网友:
估计是4056设置的1A充电,靠IC热保护自动降电流的

网友:
我兑的鼠标,是更大的坑,

网友:
免费午餐,给你练手!

网友B:
自从不能换20的红包就不喂了

网友:
我都是对红包,不局限它固定兑换的商品。

网友:
可以给自己练手。

网友C:
我想知道可以在哪里喂小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玩具而已,别当真

心知肚明

网友:
好久没喂小鸡了,现在太难喂了,时间长,换的东西又不咋样

网友:
是不是无刷的

网友:
看驱动板没电感,像是3到5v有刷,PWM加续流二极管调速。多数风扇,有感十字无刷5到12v,需要电感升压调速。
极少数十字无感无刷,FSD8080A和FL6238在调速板,电机端没驱动板。

网友:
养了多久的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从不能换20的红包就不喂了

最后几个了,扫码粮食由500降到120。淘宝签到奖励有看一次500降到20。还有几个%8一下的,喂完就不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可以在哪里喂小鸡。

掏特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