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看中了她的可收纳有钩子买了揭阳垃圾插排给电动车充电 这个挂钩能盘线

楼主(2023-07-06):
看中了她的可收纳有钩子买了揭阳垃圾插排给电动车充电 这个挂钩能盘线

楼主:
电动车充电可以吧这个挂车头不用扯充电器的线了,还得找跟长点的线把这个0.8米的换了为了省钱啊

网友:
还可以吧,给电动车充电足够了

网友:
建议换成两心一平方的硅胶线 软不易折断 还能多缠几圈

网友:
用料还算可以

网友:
做工还不错,我都是甩线下三楼,充电结束后一拽就可以把线收上来,不用下去拔插头。

网友:
用料太水了

网友:
和老公牛差不多。没有像公牛那样送你定时炸弹锡珠,算好了

楼主:
焊接还不错焊点饱满无毛刺,那个壳子不是一般水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虽然不是一条铜条设计,但电动车充个电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
这线弯折,会坏把

网友:
能盘线不 错,给电动车充电够用

网友:
这个给电动车充电足够了

网友:
看着还可以线盒有点薄

网友:
做工还可以吧,电动车充电那点功率足够了,就是这个塑料看样子不耐老化,

网友:
电动车充电不需要接地线,那就用220v吸尘器的线盘改一个不错

网友:
10A的功率够了  0.8米线短了

网友:
看着空间足,都能再加2usb+1五孔了

网友:
确实是挺方便收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