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同一个手机卡,放在两个手机里,情况不一样。

楼主(2023-07-06):
流量卡,是中国移动的

都是在我家里测试,不存在网络环境变化。

放在  realme Q3 Pro 里边,显示周围很多 B3 频段,在室内是 B 3 ,速度慢的不行,6mb,到阳台,B39--41,速度40mb。图片如下

还是这个卡,还是在家里,放在另一个手机上,始终显示B41,看不到 B3 。图片如下

这样也好,始终连接 B41,速度很满意。正好用来当热点 WIFI 。回到客厅也不要担心回到 B3 。

网友:
据说支持频段最多的是苹果手机,不管你用不用得到,都支持先。

搜不到可能就是手机不支持这个波段。

网友:
想当年,已经有彩电了,但那些黑白电视机只能看到黑白的画面~意思差不多吧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好厉害!

网友:
感觉这越到后面无线频段越多越复杂

网友:
信号也分布不均呀!

网友:
请问这流量卡是直接在营业厅办理的吗?

网友B:
同样的还是同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还是同意的

已经更改了,同一个。

网友C:
现在国内的4G模块都是全频段支持的,B1/B3/B5/B8/B34/B38/B39B/B40/B41/

网友D:
这种带下巴的老手机不支持移动卡B3 B8

网友:
越弄越多越复杂,写程序都要搞一堆分支,if else if el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好厉害!

cellular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国内的4G模块都是全频段支持的,B1/B3/B5/B8/B34/B38/B39B/B40/B41/

关键是,这个手机,信号还这么好,速度还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带下巴的老手机不支持移动卡B3 B8

这个手机,速度还这么快,信号还这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手机,速度还这么快,信号还这么好。

你那不叫快,我这移动B41是80兆,看看我今天凌晨3点测得B3,甩你那几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不叫快,我这移动B41是80兆,看看我今天凌晨3点测得B3,甩你那几条街

大哥,你是专家。你这……太牛了。不过,我现在这个情况,足够我用了。以后有问题,还请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E:
同问流量卡出处

网友:
不同手机支持的频段有可能不一样,楼主所说的情况很正常。此外有的手机在升级系统后可以解锁新的频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问流量卡出处

douyn一大把。免费ems送回家。预充值的别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