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不常见的 看看能不能当负载用

楼主(2023-07-06):
同行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

定影辊和灯管

碎了的灯管和里面的灯丝 不知道什么材料的 就是脆一掰就断

弹簧形状颜色发蓝 拆的时候断成两截了

十几厘米才3.1左右的阻值, 这个灯管一般是加热到一百多度的温度把A4纸上的墨粉加热融化固定到纸上。感觉还是短些 阻值低 再找几段长些的 测试12v电源的输出功率才合适,经常遇到显示器 硬盘录像机的12v电源输出功率达不到导致带不起显示器硬盘录像机,用这个做负载测试12v电源估计没问题

网友A:
烤串合适,把肉挂上去通电

网友B:
阻值和功率是没问题,只是那么脆咋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值和功率是没问题,只是那么脆咋么用呢?

也不知道为啥那么脆 拆过吹头发的吹风机 那里面的挺有韧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烤串合适,把肉挂上去通电

快去盖楼 没人回复了 看今天花落谁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去盖楼 没人回复了 看今天花落谁家吧

哈哈,爱落谁家落谁家

网友:
可以的,就是个电阻丝

网友:
还是用电炉丝好点

网友C:
我还以为是电烤箱的灯管。应该是钨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是电烤箱的灯管。应该是钨丝吧。

不知道 感觉应该是 但是很脆

网友D:
上次红包撸了条电炉丝用来做负载用,后来红包都成满5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不限额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红包撸了条电炉丝用来做负载用,后来红包都成满5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不限额券{:0 ...

自从撸红包攒成晶体管测试仪到现在红包一直是七八毛钱 撸过头了

网友:
灯管真空的应该是钨丝,很脆的

网友:
我也拆过一次,感觉比钨丝脆,可能加有其他物质。

网友:
做负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红包撸了条电炉丝用来做负载用,后来红包都成满5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不限额券{:0 ...

过几天就会有的,我的撸多了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红包撸了条电炉丝用来做负载用,后来红包都成满5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不限额券{:0 ...

每天签到,然后不买东西

网友:
这个  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