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保险管就是爱烧

楼主(2023-07-06):
如题,这不,又烧了。

前两天洗一洗远大的静电滤芯,真心设计得一般,刚购的原厂新的,没几月就腐蚀得很大,有空拍了给大伙看看。
洗了还吹不干,内部可能有大阻值电阻棒,水易进难出,这不晒了两天,测下连通性,不好测,直接引入火电,估计有几M的电阻,电流不大,可测了第三次,电流再没有了,忘记说了,就是那个很贵的保险管 400MA的,烧了,这是之前换的山货,,也烧了,拆开大家看看

该有的都有,端头焊的,沙子有黑心沙,哈哈,中间丝很难拉断,含尼龙线,保险丝为螺线绕的,可能更快速,可能是熟称的快速保险。

这表,就不要原厂的了,估计外面山货太多,看坛友说了这个品牌,下了几个试试

到手,不拆包直接开轧

粉也有,用的压接工艺,中间是一根直丝,不知什么材质,形号是RS58,说是快熔保险,两头内部有一带孔的圆片,丝就穿过去,再把头套压入,较结实,但,下面是个但

500MA的,大部分阻值小,但有一个大,

选个小的装上,收工,测了下遥控器电流,恢复。

网友:
mA档我喜欢用自恢复保险丝,200mA档用120mA的自恢复

网友:
以前老的万用表里的 200mA档,总是不小心烧掉

买了一盒 250V 0.5A 的玻璃的,用了很多年了,都没用完。

前不久,刚刚把 702S 的陶瓷保险管烧了,以前的玻璃管正好能代替。

网友:
楼主买这么多保险管压着玩?

网友A:
买到的4个 0.5A,阻值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到的4个 0.5A,阻值分别是多少?

大部0.1,一个5、6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部0.1,一个5、6欧

阻值 0.1 的不正常,最少应该都在 1欧以上